有什么办法能计数显示脉冲数量

楼主(2023-08-30):
最近有一个朋友需求,想用一个东西能累积计数脉冲数量;
5V的脉冲波形,想要看看1s内究竟能有多少个脉冲从输入端传输过来了;
我能想到的办法是:
1、示波器,但是朋友**这个功能能在产线上去实现,相当于检测脉冲模块的输出是否正确;
    所以用示波器是不行的;
2、用单片机,然后我悲催的发现我不懂编程;
  于是我想问一下大伙,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简单点实现这个功能吗?

网友A:
淘宝脉冲计数器
或者 搜脉冲计数器 自己存硬件搭个电路 数码管显示

网友B:
买个逻辑分析仪吧,如果是单片机编程10分钟解决问题了

网友C:
盖革计数器?

网友D:
如果是高速脉冲,频率能达到100KHz,需要单片机做特殊处理,而不是简单的计数应用。
比如,普通IO速度慢,抓不住,丢脉冲问题,
16位硬件计数器/定时器就会溢出的问题。等等。

网友E:
单片机的捕获功能

网友F:
不懂编程序就买现成的计数器,懂点程序就用单片机做,超简单,计数器计数+显示即可。
杜美莎,记得有一个泰国恐怖电影就是这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