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电路板故障快速检测的方法都有哪些?

楼主(2023-08-31):
  一站式PCBA智造厂家今天为大家讲讲pcb电路板故障检测方法有哪些?PCB电路板故障检测方法。PCB电路板产生故障的原因多种多样,只有准确的找到问题点,才能快速的解决故障,接下来深圳PCBA加工厂家为大家介绍PCB电路板故障检测方法。
  PCB电路板故障检测方法
  1、确定故障位置
  一旦出现问题迹象,下一步就是追踪和确定位置,直到查明缺陷。确定故障位置的不同方式包括目视检查,以及使用测试设备的物理检查。测试技术依赖于高端测试设备或使用基本工具,如万用表,热像仪,放大镜和示波器等。
  2、检测设备
  典型的设备包括自动飞行探测仪器,还有自动光学检测(AOI)机器。AOI采用高分辨率相机来检查各种缺陷,包括短路、开路、缺失、不正确或未对齐的元器件。
  3、视觉和物理检测
  目视检查可识别缺陷,如重叠痕迹、焊点短路、电路板过热迹象以及烧毁组件。一些问题用肉眼很难识别时, 放大镜可以帮助识别一些短路、焊桥、开路、焊点和电路板走线的裂缝、元件偏移等。
  4、专门检测元器件
  当在元器件引脚之间检测到低电阻时,最好的办法是把元器件从PCB电路中取出,进行专门检测。如果电阻仍然很低,那么这个元器件就是罪魁祸首,否则需要进一步调查。
  5、给电路板上电进行检测
  目视检查只适用于电路板的外观查看检测,并不适用于电路板内部层检测。如果外观没有明显可见的缺陷,则需要你为电路板上电并执行更为细致测试,才能检测出电路板是否正常。
  6、低电压测量
  该技术涉及到控制当前通过短路电流量以及找出电流流向。由于电路板上铜迹线也有电阻,通过铜迹线不同的部分产生的电压也是不同的。使用电压表,当您沿着短路线测量不同部分之间的电压时,发现电压值越来越小,则越来越接近短路。
  7、用手指感测电路板发热区域
  由于短路会导致电路板局部温度上升,因此找到具有热量的区域可以帮助找到短路发生问题点。但是,请务必小心使用短路铜迹线的电源,及避免烫伤或电击。
  8、修复短/开线路
  在PCB上识别出短路或开路点之后,下一步就是隔离问题。虽然在电路板的外表面很容易做到这一点,但对于内层而言,这是一项挑战。可能的解决方案包括钻通孔或切割适当的外部铜迹线。
  关于pcb电路板故障检测方法有哪些?PCB电路板故障检测方法的知识点,想要了解更多的,可关注领卓PCBA,如有需要了解更多PCB打样、SMT贴片、PCBA加工的相关技术知识,欢迎留言获取!

网友A:
可能的解决方案包括钻通孔或切割适当的外部铜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