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CH579串口传输文件丢数据如何处理?

楼主(2023-08-31):
CH579M串口1接收数据大于200K的时候会出现丢数据的情况(我是直接用官方的串口例程,接收到数据立马发送出去)但现在上位机接收到的数据和发送的文件大小差100Byte左右,这个串口又没法用RTS流控,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思路吗?

网友A:
先关闭打印,打印需要耗时;使用环形缓冲区先行缓存数据,可以参考CH573EVT中的BLE_UART代码编写环形缓存。CH579的串口0才有流控,也可以考虑更换串口。

网友B:
更换串口吧

网友C:
数据的丢失有规律性吗 还是随机的啊

网友D:
是否可以考虑使用双缓冲机制呢

网友E:
你这个数据差的真的有点多 是使用什么方式进行数据接收的呢

网友F:
在接收和发送之间设置一下延时时间

网友G:
可以自己定义通讯内容 设定包头包尾来确定是否接收完成

网友H:
楼主的串口传输是单双工的吧 这样会不会产生冲突呢

网友I:
和流控没关系,应该还是和你软件接收数据处理有关。

网友J:
这个是随机的吗?还是固定现象。

网友K:
将两台PC间波特率设置为一样的大小。

网友L:
可以考虑使用其他串口通信芯片或者调整通信协议

网友M:
增加停止位的数量,例如从1位增加到2位,可以提供更多的时间给接收端进行数据的采样和处理,以减少数据丢失的风险。

网友N:
发送和接收端都采用合适的校验方式,如奇偶校验、CRC校验

网友O:
提高应用程序和驱动程序的优先级,以增加对数据的接收和处理速度。

网友P:
可以检查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Q:
将串口中断优先级设为最高。

网友R:
降低串口的波特率

网友S:
在接收端,可以设置合适的接收缓冲区大小。

网友T:
通过降低波特率,可以增加每个数据位的传输时间,提高数据的可靠性。

网友U:
将大文件分成多个小包进行传输,并在接收端确认每个包是否成功接收

网友V:
确保串口传输的物理连接准确可靠。检查线缆、连接头、电气信号等,确保没有松动、接触不良等问题。

网友W:
如果数据量大,UART接收中断函数耗时、优先级低等情况下容易丢失数据。这可以通过减少不必要的耗时,合理分配中断优先级,以及在中断前清除标志位等方法解决。

网友X:
如果数据传输速度较快,接收缓冲区容量较小可能无法及时接收全部数据导致丢失。增加缓冲区的容量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

网友:
在接收大量数据时,UART接收中断函数可能会耗时,导致数据丢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合理分配中断优先级,确保接收中断能够及时处理。

网友Y:
通信线受到干扰或接触不良

网友Z:
建议启用硬件流控制机制。

网友AA:
降低串口的波特率可以减少数据传输速度,从而减小数据丢失的可能性

网友AB:
:使用UART中断接收数据相比查询接收数据的方式更常见

网友AC:
在串口传输中,可以使用校验位来验证数据的完整性

网友N:
如果接收缓存区不足,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的情况。可以增加接收缓存区的大小

网友AD:
通过调试工具和日志记录来跟踪问题,并定位可能出现数据丢失的原因

网友AE:
可以考虑使用可靠的传输协议,如XMODEM、YMODEM或ZMODEM

网友:
理论上不会丢包,丢包主要是发包太快,mcu处理不及,导致丢包。
所以一般使用缓冲区,发包太快也有一个缓冲的余地,但是会消耗RAM。如果大数据量估计RAM就不够了。
还有一种就是流控,配套上位机,MCU说上位机发,那上位机就发;MCU说等会我处理不过来了,那就叫上位机等等再发了。

网友AF(2023-11-06):
进步应用程序以及驱动程序的优先级,以增长对于数据的接管以及处理速度。

网友AG:
这是随机的还是固定的现象?

网友AH:
楼主的串口传输是单双工的,对吗?

网友AI:
调整接收线程优先级

网友AJ:
设置串口控制器的接收中断模式和FIFO的trigger level值

网友AK:
调整时钟参数

网友AL:
数据丢失是有规律的还是随机的

网友AM(2023-12-06):
及时清除溢出错误标志

网友AN:
设置接收和发送之间的延迟时间

网友AO:
您可以定义自己的通信内容,并设置页眉和页脚,以确定接收是否完成

网友AP:
它与流量控制无关,它应该仍然与您的软件接收和处理数据有关。

网友AQ:
不是CH579把数据弄丢了,而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不信的话,你把整个程序移植到另外一款单片机上,程序架构不要改变的话,肯定还是会丢数据,把责任推到CH579单片机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AR:
双缓冲机制,断点续传,需要做CRC或别的方式的校验操作。

网友AS:
需要找到丢失的原因。

网友AT:
将两台pc间波特率设置为同样的巨细。

网友AU:
波特率多少?传输距离多远?

网友AV:
将uart间断优先级设为最高。

网友AW(2024-01-11):
通信线遭到滋扰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AX:
将年夜文件分成多个小包举行传输,并在接收端确认每一个包是不是乐成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