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MM32硬件] 使用MM32F0136微控制器通过SPI和DMA来驱动外设(可套用)

楼主(2023-08-31):
#申请原创#

当使用MM32F0136微控制器通过SPI和DMA来驱动外设时,需要进行一些设置和配置。以下是一个万用套路指南,可以帮助你轻松驱动外设。
可套用,但是不是完全代码,每个规格书不一样,套路一样但是需要有修改。
步骤 1:初始化SPI控制器
首先需要初始化SPI控制器的设置。这包括设置SPI的工作模式、传输速率、数据位长度等。示例代码:
#include "mm32_device.h"

void SPI_Init() {
    // Enable SPI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
    SPI_InitStruct.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 Adjust as needed
    SPI_InitStruct.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
    SPI_Cmd(SPI1, ENABLE);
}
步骤 2:配置DMA控制器接下来,需要配置DMA控制器以实现SPI数据的直接传输。示例代码:

#include "mm32_device.h"

void DMA_Init() {
    // Enable DMA clock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SPI1->DR));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your_buffer; // Define your buffer
    DMA_InitStruct.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DMA_BufferSize = your_buffer_size; // Define buffer size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Adjust as needed
    DMA_InitStruct.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Adjust as needed
    DMA_InitStruct.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3, &DMA_InitStruct); // Use the appropriate channel for your SPI

    // Enable DMA channel
    DMA_Cmd(DMA1_Channel3, ENABLE);
}

步骤 3:传输数据
现在,可以开始传输数据了。在代码中,可以通过SPI发送或接收数据,而DMA会负责实际的数据传输。
void TransferData() {
    // Enable SPI DMA requests
    SPI_I2S_DMACmd(SPI1,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 Start the DMA transfer
    DMA_Cmd(DMA1_Channel3, ENABLE);

    // Wait for DMA transfer to complete if necessary

    // Disable SPI DMA requests and DMA channel
    SPI_I2S_DMACmd(SPI1, SPI_I2S_DMAReq_Tx, DISABLE);
    DMA_Cmd(DMA1_Channel3, DISABLE);
}
大概的模板基本上可以万物套用,实际上可能需要根据需求进行适当的调整和错误处理。
上面的步骤和代码,可以实现许多不同的控制效果和应用,下面举例说明可以实现的功能:
显示控制器驱动:
可以将MM32F0136连接到一个外部显示器(例如OLED、LCD等),通过SPI传输图像数据并使用DMA进行高效的数据传输。
用于制作自定义的嵌入式图形界面。
传感器数据采集:
将传感器(如温度、湿度、加速度等)连接到SPI总线上,使用DMA传输传感器数据到微控制器。
用于监测和收集环境数据。
通信接口:
使用SPI和DMA实现串行通信协议,如UART模拟、CAN总线模拟等。
可用于与其他设备进行通信,如传感器、外部存储等。
存储器访问:
通过SPI总线连接外部存储器,如SD卡、EEPROM等,使用DMA实现快速的读写操作。
可用于数据存储和检索。
音频处理:
将音频数据传输到外部音频解码器,使用DMA实现高质量的音频传输。
可用于实现音频播放器或音频处理应用。
实时控制:
通过SPI和DMA与外部实时控制设备(如伺服电机驱动器)进行通信,实现精确的控制和反馈。
加密通信:
通过SPI和DMA实现安全的加密通信协议,能保护敏感数据的传输。
控制效果取决于连接的外部设备以及在微控制器上实现的软件逻辑。
通过合理配置和利用SPI和DMA功能,基本上是可以实现各种各样的控制和通信需求。

基本上此类功能均可以实现:
显示控制器驱动、传感器数据采集、通信接口、存储器访问、音频处理、实时控制、加密通信、
代码片段是能套用的模板,可以直接套用,但是需要自己添加必须数据哦,还是**大家多多自己研究,文中有问题请在帖子下方指出,有疑问也可以提出,会上来查看回复,感谢大家阅读,共同进步。

基本的SPI+DMA的配置,此处需要点明一点,在SPI和DMA初始化完成之后调用TransferData()函数是可以完成一次传输的,但是此次传输完成后,再次调用TransferData函数是无法启动DMA的哦,因为DMA的计数器已经清零了,而你的DMA是普通模式,所以TransferData函数应该加上DMA传输长度的设置,才会在每次调用都能成功启动DMA哦。此外,SPI使用软件模式,需要格外关注通信完成以便CSN的信...

网友A:
将音频数据传输到外部音频解码器,使用DMA实现高质量的音频传输。

网友B:
DMA用好了,效率会提升很多。

网友C:
DMA确实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