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BLDC驱动是用单片机直接控制NMOS桥吗?

楼主(2023-08-31):
想做电机控制,不知道电路如何下手,是单片机直接通过IO控制NMOS,然后NMOS桥直接连电机就行了吗

网友A:
应该可以的,驱动电流够

网友B:
直接驱动可以的

网友C:
可以,不都是PWM控制嘛

网友D:
单片机直接控制MOS可能不行吧

网友E:
一般MCU的也不能完全控制MOS的栅极打开啊

网友F:
建议还是用驱动器吧,这样能好一些

网友G:
其实都是级联的,不建议直接接入MCU的

网友H:
得看你的MOS是什么参数,一般参数要是可以,是可以直接接MCU的

网友I:
这么弄是为啥啊,想省个驱动器吗?

网友J:
用驱动器吧,这样能好一些

网友K:
其实用点驱动器,这样电路会更稳定可靠一些

网友L:
你要是用MOS接MCU,一般MCU的电压是不能完全驱动MOS的

网友M:
你这么驱动一般是不能完全发挥MOS的作用的

网友N:
不放心就用驱动器

网友N:
级联一下吧

网友B:
电源不够直接驱动的吧

网友C:
直接驱动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O:
不可以,半桥下臂能直接驱动,然而上半臂不行,需要自举电路,所以一般都是用集成的控制芯片。

网友P:
常规方案,MCU+驱动器+NMOS+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