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有谁知道HC32L110C6中,GPIO寄存器中CTRL0寄存器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3-08-31):
大家好!有谁知道HC32L110C6中GPIO中CTRL0寄存器是干什么的?参考手册上没这个寄存器,但GPIO列程里有这样的设置
M0P_GPIO->CTRL0_f.IESEL = 1;
进入低功耗模式前设置的

网友A:
应该实际没什么作用,不用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实际没什么作用,不用纠结

测试好像是没什么用,不纠结了,谢谢哦

网友B:
不用管他

网友C:
可以参考库头文件的定义说明:
/**
*******************************************************************************
** \brief GPIO附加功能
******************************************************************************/
typedef enum en_gpio_ctrlext
{
   GpioCtrlIESEL,      ///< >0:    deep sleep
                          ///< =0:    active sleep</font>
    GpioCtrlIRPOL,     ///< >0:    reverse output
                         ///< =0:    normal output
    GpioCtrlHclkEn,   ///< >0:    output enable
                         ///< =0     output disable
    GpioCtrlPclkEn,   ///< >0:    output enable
                        ///< =0     output disable
    GpioCtrlHclkSel,            ///< div value
    GpioCtrlPclkSel,            ///< div value
}en_gpio_ctrlext_t;
它描述的意思是休眠模式时GPIO的设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库头文件的定义说明:它描述的意思是休眠模式时GPIO的设定。
/**
*******************************************************************************
** \brief GPIO 附加功能设定
**
** \param [in]  enFunc          功能
** \param [in]  u8val           设定值
**
** \retval    Ok       设置成功
******************************************************************************/
en_result_t Gpio_SetCtrlExt(en_gpio_ctrlext_t enFunc, uint8_t u8val)
{
    en_result_t enRet = Ok;

    switch (enFunc)
    {
        case GpioCtrlIESEL:
            u8val = !!u8val;
            M0P_GPIO->CTRL0_f.IESEL = u8val;
            break;

        case GpioCtrlIRPOL:
            u8val = !!u8val;
            M0P_GPIO->CTRL1_f.IR_POL = u8val;
            break;

        case GpioCtrlHclkEn:
            u8val = !!u8val;
            M0P_GPIO->CTRL1_f.HCLK_EN = u8val;
            break;

        case GpioCtrlPclkEn:
            u8val = !!u8val;
            M0P_GPIO->CTRL1_f.PCLK_EN = u8val;
            break;

网友D:
控制寄存器手册上没有写?

网友E:
从命名来看是控制寄存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