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在做物联网方面的时候你们会选择什么协议进行通信?

楼主(2023-08-31):
在做物联网方面的时候你们会选择什么协议进行通信?比如用4G的方式进行通信,是MQTT还是HTTP还是什么方式进行通信啊?

网友A:
MQTT,比较简单

网友B:
至少也得MQTTS吧

网友C:
我一般用MQTT或者是类modbus-tcp的那种,还有用modbus RTU格式走UDP的比较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