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使用cubemx配置H750的USB主机功能,提示我还有地方没配置,怎么找?

楼主(2023-08-31):
使用cubemx配置H750的USB主机功能,提示我还有地方没配置,怎么找?还有这种USB的配置一般都配置啥?时钟,端口,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A:
顺着提示一步步上去呗

网友A:
提示哪里有问题就配置哪里

网友B:
首先基本的RCC配置肯定是要的;
然后就是USB 硬件模块的配置:
再就是跟USB应用有关的中间件的配置:【具体选项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

当然 如果选用RTOS,还有些配置,在CUBEmX集成了 FREERT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基本的RCC配置肯定是要的;
然后就是USB 硬件模块的配置:

太强了,我准备试试大佬的流程,看看自己哪里没配置对

网友C(2024-07-26):
为USB外设选择合适的时钟源,通常是PLL(Phase-Locked Loop)输出。USB需要48 MHz的时钟。

网友C:
确保将USB相关引脚正确映射到适当的GPIO端口。

网友D:
我也遇到过,但是直接忽略也能跑起来

网友E:
cubemx配置H750的USB主机功能,提示有地方没配置就得挨个找,也不算多。

网友F(2024-08-31):
对于 STM32H750,USB 时钟源可以是 HSI、HSE 或 PLL 时钟的分频输出。

网友F:
如果你计划连接不同的 USB 设备如键盘、鼠标、等,需要在代码中配置并初始化相应的 USB 主机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