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对射式红外传感器计次(外部中断)

楼主(2023-08-31):
中断:在主程序运行过程中,出现了特定的中断触发条件 (中断源),使得CPU暂停当前正在运行的程序,转而去处理中断程序处理完成后又返回原来被暂停的位置继续运行
中断优先级:当有多个中断源同时申请中断时,CPU会根据中断源的轻重缓急进行裁决,优先响应更加紧急的中断源
中断嵌套:当一个中断程序正在运行时,又有新的更高优先级的中断源申请中断,CPU再次暂停当前中断程序,转而去处理新的中断程序,处理完成后依次进行返回
NVIC 中断排队工具

第一步,配置RCC 将涉及到的时钟打开
第二步,配置GPIO,选择我们的端口为输入模式
第三步,配置AFIO,选择我们用的GPIO
第四步,配置EXTI,选择触发方式,比如下降沿,上升沿或者双边沿
第五步,配置NVIC,给中断选择合适的优先级

AFIO配置相关函数

GPIO_AFIODeInit();复用外设
GPIO_PinLockConfig(); 锁定GPIO配置

GPIO_EventOutputConfig();
CPIO_EventOutputCmd();
用来配置AFIO事件输出功能

GPIO_EXITLineConfig();选择GPIO pin作为外部中断
第一个参数 GPIO_PortSourceGPIOx选择某个gGPIO外设作为外部中断源A''G
第二次参数 GPIO_PinSourcex 指定要配置的外部中断线 0'''15

EXTI配置相关函数

这段代码是关于外部中断(External Interrupt)的一些函数声明。下面对每个函数进行简单的解释:

void EXTI_DeInit(void);

功能:将外部中断模块的寄存器恢复到默认值,取消所有外部中断配置。
参数:无。
void EXTI_Init(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功能:对外部中断进行初始化配置。
参数:EXTI_InitStruct,包含对外部中断的详细配置参数的结构体指针。
void EXTI_StructInit(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功能:将一个结构体初始化为默认值,用于配置外部中断。
参数:EXTI_InitStruct,需要进行初始化的结构体指针。
void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uint32_t EXTI_Line);

功能:生成软件中断,触发特定外部中断线上的中断事件。
参数:EXTI_Line,需要触发中断的外部中断线。
FlagStatus EXTI_GetFlagStatus(uint32_t EXTI_Line);

功能:检查特定外部中断线上的中断标志位状态。
参数:EXTI_Line,需要检查的外部中断线。
返回值:中断标志位的状态,可能的取值为:
RESET:中断标志位未被置位。
SET:中断标志位已被置位。
void EXTI_ClearFlag(uint32_t EXTI_Line);

功能:清除特定外部中断线上的中断标志位。
参数:EXTI_Line,需要清除中断标志位的外部中断线。
ITStatus EXTI_GetITStatus(uint32_t EXTI_Line);

功能:检查特定外部中断线上的中断事件触发状态。
参数:EXTI_Line,需要检查的外部中断线。
返回值:中断事件触发状态,可能的取值为:
RESET:中断事件未触发。
SET:中断事件已触发。
void EXTI_ClearITPendingBit(uint32_t EXTI_Line);

功能:清除特定外部中断线上的中断事件挂起位。
参数:EXTI_Line,需要清除中断事件挂起位的外部中断线。
这些函数用于在嵌入式系统中对外部中断进行配置、操作和处理。其中包括初始化、触发中断、检查中断状态、清除中断标志位和中断事件等相关操作。具体使用时,需要根据外部中断模块的具体架构和需求进行相应的配置和调用。

NVIC配置相关函数

这段代码是关于中断控制器(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NVIC)和系统滴答计时器(SysTick)的一些函数声明。下面对每个函数进行简单的解释:

void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uint32_t NVIC_PriorityGroup);

功能:配置中断优先级分组模式。
参数:NVIC_PriorityGroup,中断优先级分组模式,具体取值范围与硬件相关。
void NVIC_Init(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功能:初始化中断控制器的中断向量表和中断优先级。
参数:NVIC_InitStruct,包含对中断控制器的详细配置参数的结构体指针。
void NVIC_SetVectorTable(uint32_t NVIC_VectTab, uint32_t Offset);

功能:设置中断向量表的起始地址和偏移量。
参数:NVIC_VectTab,中断向量表的起始地址;Offset,中断向量表的偏移量。
void NVIC_SystemLPConfig(uint8_t LowPowerMode,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功能:配置系统低功耗模式。
参数:LowPowerMode,系统低功耗模式,具体取值范围与硬件相关;NewState,低功耗模式的使能状态。
void SysTick_CLKSourceConfig(uint32_t SysTick_CLKSource);

功能:配置SysTick计时器的时钟源。
参数:SysTick_CLKSource,SysTick计时器的时钟源,具体取值范围与硬件相关。
这些函数用于在嵌入式系统中进行中断控制和系统定时器的配置和操作。其中包括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初始化中断控制器、设置中断向量表、配置低功耗模式以及配置SysTick计时器等相关操作。具体使用时,需要根据硬件平台和具体需求进行相应的配置和调用。

运行顺序 GPIO -> AFIO ->EXTI ->NVIC -> CPU
总体配置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uint16_t CountSensor_Count;

void CountSensor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10);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uint16_t getnum(void)
{
        return CountSensor_Count;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0) == SET)
        {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10) == 0)
                {
                        CountSensor_Count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0);
        }
}

main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CountSensor.h"

#define  dm Delay_ms
uint8_t KeyNum;
uint8_t flag=0;

int main(void){

        dm(400);
        OLED_Init();
        dm(400);
        CountSensor_Init();
        OLED_ShowString(1,1,"HelloWorld!");

                while(1){
                        OLED_ShowNum(2,4,getnum(),5);
                }

}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牛郎恋刘娘,刘娘念牛郎」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52172364/article/details/1325565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