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谁用过ST的MCU+4G模块做无线路由的么?

楼主(2023-08-31):
有谁用过ST的MCU+4G模块做无线路由的么?一般都是啥方案啊?

网友A(2023-10-19):
在实际项目中,具体的实现方案可能因实际需求和环境而异。

网友B(2023-11-20):
好像4G路由没有用STM32做的吧

网友C:
这种方案好像没啥优势,我觉得

网友D:
你可以试试,毕竟ST+4G模块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E:
你做个简单的4G路由,用你说的方案倒是可以,但是复杂一些的就做不了了

网友F:
我看网上很多4G路由都是用的螃蟹芯片+4G模块

网友G:
一般来说,还是选择一些稳定可靠的方案吧,你说的这个不常见,稳不稳定不知道

网友H:
一般都是用的那个联发科的平台用的多吧

网友I:
其实ST+4G做个路由我也想过,但是ST的操作确实麻烦,好像不太行

网友J:
路由得网口,ST的带网口的不多啊

网友K:
建议还是用高通或者紫光展锐这种专用芯片吧,比较好一些,ST就别想了,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