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芯片的USART的RTS管脚不能直接用于RS485芯片的方向控制吗?

楼主(2023-08-31):
(无正文)

楼主:
确认了GD32F450/F470芯片如果进行RS485接口进行通信,RS485芯片的方向控制管脚不能用芯片的RTS流控信号,要么自己另外做自动方向控制电路,要么用其芯片的一个I/O管脚程序控制方向。
在其最新的GD32H7系列中,已经改进了,USARTX_CTL2增加了相应DE管脚控制定义。

网友A:
GD总是慢半拍,470这么高端的芯片,也不能支持DE自动控制。
一个字,菜

网友B:
别说的这么直接。。。

网友C:
一般用个三极管,反向就就能实现自动方向切换,只要软件上控制不要收发冲突就可以了

网友D:
好像是不支持的

网友E:
这个是用来流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