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直播回顾 | STM32U5系列扩充新成员 — 探索更安全,更高效,更节能的设计

楼主(2023-08-31):
感谢大家对STM32U5系列扩充新成员 — 探索更安全,更高效,更节能的设计的支持,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本文给大家汇总了本次直播回放视频、直播答疑Q&A、直播讲义、获奖名单等。
直播回放
☞  点击观看直播平台回放视频
☞  点击观看B站平台回放视频

直播课件下载

直播答疑汇总
我们从直播答疑中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提问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供大家回顾。
Q:STM32U5系列的主要应用领域是什么?
A:这些应用包括但不限于:可穿戴设备、HMI、个人医疗器械、家居自动化和工业传感器等。
Q:STMU5的图形处理器在保留了chrom-art的同时增加了哪些新的性能?A:NeoChrom图形处理单元 (GPU) 。该款2.5D图形加速器可帮助开发人员轻松增强以下GUI特性:简单和高级绘图;2D文本复制;Alpha混合;颜色格式转换;缩放、旋转;透视正确纹理映射(将2D纹理映射到3D曲面);图像格式压缩;使用NeoChrom来降低以上效果的算力,来增加每秒刷新的帧数,让MCU实现复杂界面变得可能。Q:STM32U5 ADC类型和精度?
A:SAR型ADC,精度可达14bit,2 14-bit ADC 2.5-Msps with hardware oversampling,1 12-bit ADC 2.5-Msps, with hardware oversampling, autonomous in Stop 2 mode。
Q:STM32U5的安全特性和H5的主要差异有哪些?
A:1. 调试端口保护与安全调试:
- U5: RDP读保护, 带OEM Key 保护的回退
- H5: Product state, 带密码保护或认证的回退,安全调试
2. Flash存储保护
- U5: WRP写保护与WRP Lock写保护锁, HDP隐藏保护
- H5: WRP写保护,多级HDP 和HDPL机制
3. 安全启动
- U5: Boot Lock,MCUBoot
- H5: Boot lock, OEMiROT, STiROT
4. 安全存储
- U5: SAES + HUK
- H5: SAES + HUK + OBK 安全存储区
5. 安全隔离
- U5: TrustZone + GTZC + TZ aware IP, HDP时域隔离
- H5: TrustZone + GTZC + TZ aware IP, HDP/HDPL多级时域隔离
6. 安全烧录
- U5, H5: SFI
- H5: SFI
7. 防拆机检测
- U5, H5: Tamper硬件单元
8. 可信执行环境TEE solution
- U5: TF-M
- H5: SecureManager

楼主:
Q:STM32U5支持以太网吗A:STM32U5不带以太网,需要以太网可以选择STM32H5系列。

Q:STM32U5系列目前供货情况如何?交货周期大概多少周?
A:STM32U5系列已经全部量产,交货周期根据不同的封装有一定差异,但基本在14wk~24wk,具体可以咨询当地代理商。

Q:STM32U5有哪些关键优势?
A:U5 是一款兼具低功耗和高性能的产品,并没有以牺牲性能实现低功耗的目的,此外集成了许多内部安全特性。

Q:STM32U5系列扩充新成员的技术资料在哪里查阅?谢谢
A:都可以在这个页面找到https://www.st.com/en/microcontrollers-microprocessors/stm32u5-series.html

Q:双bank和trustzone项结合的例程有吗?
A:请参考STM32U5 CubeFW软件包中的Projects\STM32CubeProjectsList.html文件,里面有列出所有TrustZone的例程。

Q:STM32U5系列的生态系统是怎样的?有哪些支持和资源可以帮助开发者?
A:生态系统和以往型号都是支持STM32Cube生态,包括硬件开发工具(多种开发板,STLINK),软件开发工具(ST MCU Finder、STM32CubeMX、STM32CubeIDE、STM32CubeProgrammer和STM32CubeMonitor族)和嵌入式软件开发工具(驱动、中间件、例程等)。

楼主:
Q:STM32U5新增加哪些外设?
A:
1. 增加了2路14bit ADC
2. 增加了NeoChrom 硬件加速器3. 内置Phy 的HS USB4.增加了HSPI5.增加了许多安全功能

Q:低功耗模式下可以开启开启安全特性吗后会不会造成某些操作的明显延时?
A:可以开启,不影响性能。

Q:现在STM32 MCU的系列越来越多,从最早的F系列,到现在的G、H、L、U等,不知现在U5主要用于替换哪个老系列的?
A:所有产品都没有停产计划,但新的产品性能更高,资源更丰富,U5 系列的功耗性能优化的也会更好,可以把U5作为原来老产品的升级。

Q:STM32U5工作温度范围?
A:U5有85℃和125℃两种温度等级。

Q:在执行OTA升级过程中,STM32U5是否针对此过程有信息安全保护?
A:请参考CubeFW软件包中的SBSFU或TF-M Application例程。

Q:如何处理外扩存储器的数据保护和安全问题?
A:OTFDEC模块可以支持实时执行片外Flash上的密文代码。

Q:L5、U5都使用了M33核,这个核比M3、M4核更利于低功耗吗?
A:CM33内核性能比M3/M4高,进而完成相同的工作所需要的时间更短,从这个意义上讲执行相同的运算的耗电量更少。另外CM33内核带安全扩展,可以支持TrustZone,有助于提高系统安全性。

Q:信息安全方案怎么获取?
A:请参考www.st.com/stm32trustSTM32U5相关信息安全培训视频可以参考https://space.bilibili.com/2100019006/channel/collectiondetail?sid=571719

Q:classB大概什么时候开发完成?
A:已经支持,请参考https://www.st.com/en/embedded-software/x-cube-classb.html

Q:STM32U5的LPBAM低功耗特性?
A:参考AN5645  STM32U5 Series power optimization using LPBAM。

楼主:
Q:是否有专门的图形库或工具,可以用于在2.5D GPU上实现图形效果?A:TouchGFX完全支持2.5D GPU,并结合ST MCU对图形效果进行了大量优化,用户仅需要关注UI本身,TouchGFX会自动使用硬件加速器。

Q:STM32U5支持LVgl吗?
A:推荐使用TouchGFX, 因为LVGL 只是软件实现,TouchGFX 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的硬件加速器。

Q:TouchGFX是免费的吧?
A:TouchGFX是免费的

Q:STM32U599LCD最大支持多大分辨率?
A:请参考 AN4861手册,有具体说明与评估方法。

Q:STM32U5支持svg绘制吗?
A:TouchGFX自带SVG控件,支持SVG图片绘制;2.5G GPU支持矢量图形,能加速SVG图形绘制。

Q:TouchGFX支持哪些操作系统?
A:TouchGFX支持操作系统,可通过OS Wrappers 来进行适配,如 FreeRTOS, ThreadX, RTThread等都支持的,另外也支持无操作系统的应用。

Q:STM32U5是否有培训课程?
A: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support/learning/stm32-education/stm32-online-training/stm32u5-online-training.html

网友A:
可以支持实时执行片外Flash上的密文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