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的安全模块功能怎么配置?

楼主(2023-08-31):
请问大佬们,使用cubemx针对STM32U5的安全模块功能怎么配置?

网友A:
你可以试试cubemx或者是官方提供的例程,通过这方面去了解和学习一下吧

网友B:
这个好像有个视频里讲了

网友C:
有个线上公开课讲过了

网友D:
https://www.st.com/resource/zh/application_note/an5347-arm-trustzone-features-for-stm32l5-and-stm32u5-series-stmicroelectronics.pdf

网友E:
可以参考下 楼上Jacquetry的链接的文章 AN5347,ST官方出的关于U5/L5系列安全应以方面的应用笔记。

网友F:
这个应该可以使用cubemx来启动安全模块,然后再配置秘钥啥的吧

网友G:
没用过cubemx直接配置这个,不过一般都是先找到这个模块,启用,然后再配置一些秘钥啊,加密解密流程啥的吧

网友H:
话说,他家没有这个方面的例程吗?

网友I:
现在用cubemx还是不太习惯,感觉有些配置不对或者不合适,都不提示

网友J:
这个安全模式如何配置,建议先看看模块的使用方法,就知道如何配置了

网友K:
这种安全模块是干啥用的啊?是为了保护里面固件的吗

网友L:
直接网上找视频学就好了,一般都有这方面的资料的

网友M:
我也想知道,楼主学会能否分享一下哈

网友N:
就正常配置呗,或者直接用demo移植一下多好,没必要非要用cubemx来搞

网友O:
你想要实现啥功能?就是简单的配置成功就行么

网友C:
没用过这个型号的

网友D:
找个例程移植下呗

网友P:
通过ST公司提供的开发工具(如STM32CubeMX工具)或者相关软件库来实现。

网友Q(2023-10-18):
直接用demo移植一下就好了

网友D:
学一下例程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