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果想用F1的MCU驱动RGB屏应该怎么操作?

楼主(2023-08-31):
如果想用F1的MCU驱动RGB屏应该怎么操作?刷屏的速率会很快么?

网友A:
咋说呢,驱动屏倒是可以驱动,可以用转接芯片,比如是RA8875这种

网友B(点评):
RA8875是可以,不过有点老了,RAIO近几年出的RA8889性价比更好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有机会体验一下,不过不知道价格怎么样,驱动是否兼容之前的RA8875的啊?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RA8889不兼容RA8875的,RA8889功能更多更炫,也更好开发;调图或视频由RA8889来直接调外挂FLASH的,不通过MCU,所以MCU速度很慢也不影响刷图速度和效果,好用易用也稳定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这RA8889的芯片好贵啊,好像是七八十?

网友C:
可以用RA8875

网友D:
好像没有见到这个应用的

网友E:
慢了点吧

网友F:
这个实现的话刷新率也慢的不行吧

网友G:
要驱动的屏幕有多大啊?

网友H:
首先先说一下奥,你的F1没有RGB接口,驱动确实是会很吃力的

网友I:
其实用转接芯片就好了,可以支持RGB转成MCU口的

网友J:
为啥要用F1来驱动RGB啊,没意义啊

网友K:
刷屏肯定不行啊,就局部刷新还好一些

网友L:
不建议这么弄啊,麻烦不说,浪费资源,MCU啥也做不了了

网友M:
还是换成F4的,带RGB接口的吧,能好些

网友N:
用F1还想要刷屏快啊,先别这么天真的想象了

网友O:
刷屏速率肯定不行啊,主要是显存占用的太多了

网友P:
你还是用其他的方案吧,这种方案不建议使用的

网友Q:
现在屏不是可以用串口屏了么,这多好啊

网友F:
用转换芯片吧

网友G:
直接驱动应该是不行了

网友R:
性能应该不够吧

网友S:
这个速度不行,上驱动芯片吧

网友T:
速度应该是不行

网友U:
建议仔细阅读相关的文档、数据表和参考手册

网友V:
了解RGB屏幕的接口
配置MCU的GPIO(通用输入输出)
编写或配置驱动程序
控制RGB屏幕
实时更新显示内容

网友F(2023-09-30):
加驱动芯片可以

网友W:
引用 网友Q:
现在屏不是可以用串口屏了么,这多好啊

串口屏成本高、功耗高、界面设计不灵活,缺点比较多。

网友X:
如果实现了这个实现,刷新率也会太慢,对吧

网友Y:
最好换成带有rgb接口的f4,这样会更好

网友R:
这个速度不行吧

网友Z:
屏幕速度肯定不好,主要是因为图形内存被占用太多

网友AA:
要驱动的屏幕有多年夜啊?

网友AB:
你最好使用另一种方案,不建议使用这种方案

网友S:
速度应该不太理想

网友T:
这个速度应该不会很快的

网友AC:
刷屏肯定不行,只是局部刷新比较好

网友AD:
实际上,只需使用适配器芯片,它可以支持rgb到mcu端口的转换

网友AE:
我还是想用F1快速滑动屏幕。

网友AF:
现在就不能用串行屏幕了吗?

网友D:
没有RGB接口吧

网友AG:
首先,我们来谈谈。

网友AH:
我好像没见过这个申请

网友AI:
我不建议这样做,请别说出来。

网友AJ(2024-01-09):
在信号线中串联小电阻其主要目的是对引脚的保护

网友AK:
开模的话,模具不会塌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