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核辐射测量仪方案开发与设计

楼主:
价格: 元
  核辐射通常称之为放射性,存在于所有的物质之中,是正常现象。核辐射是原子核从一种结构或一种能量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结构或另一种能量状态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微观粒子流。核辐射可以使物质引起电离或激发,故称为电离辐射。核辐射会导致人体的机制不再组织癌变并替换受损的组织,是癌变几率大大提高。因此需要有专门的仪器检测辐射浓度,来判断其危险程度。用来检测核辐射的仪器,叫做核辐射测量仪方案。

  核辐射测量仪方案又可以称为盖革计数器方案,其主要核心部件为盖革计数管,其外形特点是长条的中空的玻璃装,搭配起检测仪的控制板、外壳、电池和显示屏则是一台完整的样机,可以检测α粒子流、β粒子流、γ射线这三类核辐射,以下是新开发的盖革核辐射测量仪设备方案功能说明:

  一、核辐射测量仪方案功能说明:

  探测器:J302βγ盖革计数管

  剂量率范围:0.1μsv/h~10mSv/h

  剂量范围:0.00μSv~10Sv

  灵敏度:>1cpsμSv/h(在条件Co60的放射源下面)

  能量响应:48keV~1.5Mev

  相对误差:<10%(在1mSv/h时)

  电源:3节7号电池,或者Type-C供电

  功耗:<150mW

  工作环境:-20~50°C;湿度≤95%RH无凝露

  二、J302βγ盖革米勒计数管

  外形尺寸(zui大值)

  1、直径6.2mm

  2、长度56mm

  参数

  1、起始计数电压:≦350V

  2、坪区范围:380—480V

  3、坪区范围斜率:≦15%/100V

  4、工作温度范围:-40℃—+55℃

  5、放电电压:550V

  6、死时间:20us

  7、推荐工作电压400V

  8、寿命≥1010脉冲数

  使用条件

  1、计数管负载电阻:≧2M

  2、计数管阳极对地分布电容:3pF

  三、核辐射测量仪方案测量辐射的原理

  盖革管中间有根金属导线作为正极,外边的玻璃内侧会涂有导电涂层作为负极,内部填充一些气体。在两个电极之间通上几百伏的高压,在没有辐射的时候两个电极之间几乎是不导电的,这时如果有辐射进入到管子内部,就能够使管内气体发生电离,释放出自由电子,最后被高压击穿变成导体,在瞬间产生电流。如果在电源和盖革管中间串联一个比较大的电阻,击穿时盖革管两端的电压就会有一个电压跳变,通过检测跳变的频率就能计算出辐射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