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没有国产adc推荐

楼主(2023-08-31):
要求12位以上,采样率10M以上。
现在用的adc14L020。
感谢大家的推荐,做个总结,没货的居多,一些让等销售联系就没了消息。。。

最后选了云芯微电子,他家好多直接替换adi的,价格不太友好。。。。
北京芯佰微电子也有,价格便宜不少,但是没有替代国外型号,担心突然停产,没敢用

网友A:
    我这边的采样率达不到

网友B:
列几个非常靠谱的国产公司,楼主自己去查:

芯佰微
治精微
领慧立芯
核芯互联
芯炽

网友C:
国产的一些器件非常不错,我用过的电源(芯龙XL)、模拟器件(圣邦、3PEAK)、ADC(天微),,,,

@玄德 :不好意思,打错字,应是“天微”,多年前用过它的慢速的ADC,TM7705、TM7706、TM7707、TM7709、TM7711等等,非常便宜。一些熟悉的卖家说,好多打标AD7705、AD7706其实就是TM7705、TM7706.
前几个我都知道,有天威的全名或者网址吗?

网友D:
你这数据用什么存储与处理?
不如直接用MCU,STM32G4有一款有5个ADC

网友:
有的,100%国产,自主可控,PIN to PIN ADi Ti的ADC,WQ:45719194

网友E:
贝岭的应该有,不过速度会超一点,浪费掉一点,应该也可以用的

网友B:
徴格半导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数据用什么存储与处理?
不如直接用MCU,STM32G4有一款有5个ADC

fpga处理。
用过h750,DMA传输数据,最高2M左右吧,在高噪声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