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APM32E103 复位源的判断

楼主(2023-08-31):
APM32E103 复位源判断
我们在开发项目的过程中MCU难免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复位的情况,而这种方法可以方便我们观察判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复位。
在APM32用户手册我们可以看到控制/状态寄存器(RCM_CSTS)描述中了不同复位源。
a629450e5e1ef4ee79ecc4bbc3a25def
d2a305aa7f1d76b1e2b7b3463066f016
下面这段代码已经完成了把读取不同复位状态寄存器的出来
void Check_Reset(void)
{
    printf(" CSR = %x\r\n", RCM->CSTS);
    if(RCM_ReadStatusFlag(RCM_FLAG_PINRST) != RESET ) // PINRST 引脚复位
    {
        printf("PIN reset \r\n");
    }
    if(RCM_ReadStatusFlag(RCM_FLAG_PWRRST) != RESET ) // 上电掉电复位
    {
        printf("POR/PDR reset \r\n");
    }
    if(RCM_ReadStatusFlag(RCM_FLAG_SWRST) != RESET ) //  软件复位
    {
        printf("Software reset  \r\n");
    }
    if(RCM_ReadStatusFlag(RCM_FLAG_IWDTRST) != RESET ) // 独立看门狗复位
    {
        printf("Independent watchdog reset \r\n");
    }
    if(RCM_ReadStatusFlag(RCM_FLAG_WWDTRST) != RESET ) // 窗口看门狗复位
    {
        printf("Window watchdog reset \r\n");
    }
    if(RCM_ReadStatusFlag(RCM_FLAG_LPRRST) != RESET ) // 低功耗复位
    {
        printf("(Low-power reset \r\n");
    }
    RCM_ClearStatusFlag();            //清除复位标志
    printf("\r\n");
}
最后在main函数中调用即可食用~

网友A: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复位

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进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