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拆解两个进口电磁阀

楼主(2023-08-31):
#申请原创#@21ic小喇叭 @王栋春 @21小跑堂 @21ic小可爱

许久没拆电子元件,今天来拆两个电磁阀。
众所周知,电磁阀在工业领域,汽车制造,医疗,矿产等众多机械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电磁阀会搭配,继电器,接触器,传感器,或者PLC等等来完成许多机械操作。
今天拆的这俩,属于比较小的那种,两个继电器分别产自日本与韩国,来看下两个区别在哪里,还是老样子,都是闲置,报废零件,不用的零件中来拆的,并不影响生产作业。

开拆,首先瞅下外观,左边这个品牌KOGRNEI,日本小金井,型号110-4E1-83-PSL,适用压力为0.15-7MPa,电压为直流24V供电,尺寸高度大概10厘米。

右边这个品牌RTEC,韩国品牌,型号DF1100,压力跟刚刚那个一致0.15-7MPa,同样24V直流电压,这个更小巧一心,厚度大概1厘米,高度约8厘米左右。不过这个底部是带一个橡胶垫,通过两颗螺丝,固定底部铝合金部件,可以安装更多的电磁阀,统一进气与排气。

看完外观,先拆日本的这个,打开顶部螺丝,取下线圈部分,可以看到一根钢柱,还有一个弹簧,拆下顶部盖板,上面也有一根钢柱,都是带橡胶垫,供电接口位置两根端子,还有一个红色LED,通电工作,指示灯亮起。
但是这个供电部分,跟线圈部分,怎么扣也不能分离,看着像是滑道可以滑动出来,但是底部是一体,还有中间LED挡住,拿不出来。放弃了,线圈也看不到,应该是包裹在上下两层铁皮中间。

接着往下拆,线圈往下,也就是钢柱顶的这个地方两颗螺丝,还有两个螺母位置,中间有两个小铁柱,外面这个拇指可以顶住的,是手动开关,当电动不起作用,可以用手或者工具,往里顶,就会做气压动作。圆孔中间的其他孔,也是空气流动的,用于给中间钢柱的动作。
反过来,有个白色塑料,可以动作的,可能后面那两个钢柱可以把这个白色的顶出来。

再来看铝合金这块,对应着中间的轴柱,外面还有一个铜垫,下面也有,抽出中间的柱,可以看到有好多橡胶垫,来隔绝空气用的,这个电磁阀,跟继电器原理差不多,不通电的时候,是常开,通电后切换另一组,关闭常开,另一组打开。
这个里面油脂不少,经常动作。

全部拆解完了,底部跟上面元件都有两个小孔,可能用来拍气,或者驱动中间轴柱往复运动。
电磁阀,一共有5个孔,左边3个右边两个,其中3个的中间孔是进气孔,右边底部为常开,供电后为常闭,右边上面孔则刚好反过来。进气孔的上下两个是回气孔,用来排放切换动作后,把气缸里面的空气通过这两个孔排出去,一般是使用消音元器件堵住。
右边两个排气孔一般搭配一个可调节气接。在动作的那个安装,回气的一般不需要安装。

再来看下这个韩国的电磁阀,很小的,输出气管为4毫米直径的气管,分离开是由4部分组成,分别是电磁线圈部分,上中下阀体,使用6颗螺丝固定,左边的橡胶垫,里面也有丝口,可以安装有丝气接。

上面部分线圈这个位置,有三个孔,对应的位置也是三个孔,跟上一个电磁阀不一样,上一个是线圈中间可以看到那个铁柱,这个没有,先放一边,一会再拆。

中间动作部分,上下各有一个盖子,每个都是3个孔,可能动作的时候,就是切换常开跟常闭。中间材料是铝合金,两端是塑料的。

拆开中间的轴,上面一共有8个密封圈,5个通气段,里面构造有些精密,这么小的空间,动作幅度大概几毫米就可以切换,并且没有漏气,这最大气压支持7个。

再来看看线圈部分,是如何驱动的。
整体拆不下来,板子上两个电阻,一颗LED,反面还有一个元件,电源先进来给他供电后再返上层给LED供电。旁边橙色的是手动按压可以让电磁阀动作一次。旁边白色的按压不下去,应该是安装别的元件,,拆不下来。

只能暴力撬开了,把外层的塑料拆开,能看到里面的线圈,两部分由中间的那个小铁片卡住,拆开后,就分开了,电磁阀中间有弹簧,铁柱,动作一次后。弹簧把铁柱归位,铁柱的末端有个橡胶垫,动作时候应该是顶住中间小孔,顺便把两边的塑料顶进去。

全部拆下后,侧边那个白色的不好拆,完全用螺丝刀把周边的塑料撬开,才取下来,后面是弹簧,顶住中间那个U型塑料元件。顶部的橙色元件,也带弹簧,密封圈。

整体拆解就是这样子了,小的这个组装不起来,完全分解了,不过看这个小的,如果去掉后半部分,只用线圈那部分,不知道能不能带动气动设备。
补充下,原理,按照电磁阀上面的图,P是进气,电磁阀不动作的时候,是直通B的,当电磁阀动作,切断B,打开A,并且B里面的多余气压,会从R2排出。关闭电磁阀,A断开,直通B打开,A里面的气体通过R1排出,电磁阀下面那个T型标志是按压,手动切换。
好了,本次拆解就这样吧,这些都是十几年前的产品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更小,更加精密了。欢迎大家留言讨论下。

楼主辛苦啦~~
@王栋春 :有个出胶的阀,可以调节出胶量的那种,只能出单一胶体,不是混合的,品牌好像也是进口的,
不知有没有比例溢流阀?想看看里面的构造和线路图。

网友A:
修不好了么?这么浪费

网友B:
嘿嘿,看上去原理也不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不好了么?这么浪费

这些是老旧设备,一点用没有,仓库一排一排的,一排二三十个,都扔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看上去原理也不难啊

是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就是小巧,感觉比较精密吧。

网友C:
不要小看一个电磁阀,关键时候可是要命的。人家做得精密可靠就是技术。不能光看表面,看不到后面的东西。想当然地认为这东西好办,结果是要付出学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小看一个电磁阀,关键时候可是要命的。人家做得精密可靠就是技术。不能光看表面,看不到后面的东西。想 ...

是的是的,

网友D:
线圈没有拆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圈没有拆出来吗

线圈没拆,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