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1306 ADC常见的几种使用情况说明

楼主(2023-08-31):
AD, ADC, dc
• 在 RUN 或 SLEEP 模式下触发
– 如果触发 ADC 以启动转换(软件或事件),并且器件处于 RUN0/RUN1/SLEEP0/SLEEP1 模式(SYSOSC 已在任何频率下运行),则:
• 在此模式下,采样时钟可以是 ULPCLK 或 SYSOSC
• 转换将在不改变 SYSOSC 频率的情况下运行
• 允许使用 4MHz、16MHz、24MHz 或 32MHz SYSOSC 频率
– 如果触发 ADC 以启动转换(软件或事件),并且器件处于 RUN2 或 SLEEP2 模式(SYSOSC 被禁用,
MCLK = LFCLK = 32kHz),则:
• 在此模式下,采样时钟可以是 ULPCLK 或 SYSOSC
• SYSCTL 将 ADC CLK REQ 解读为异步快速时钟请求,在 32MHz 时启用 SYSOSC,并强制 MCLK 或 ULPCLK 为 32MHz,直到 ADC 使该请求无效
• 在此用例中 CCONRUN 必须清零
• 在此用例中 CCONSTOP 必须清零

大佬,为什么我用ADC和DMA将采集到的数据存放到自己的数组中,但是存放的数据和通道存放的下标错位了,本来是ADC通道0-3,对应数组下标0-3,但是现在编程通道0对应下标3,通道1对应下标0,通道2对应下标1,通道3对应下标2

楼主:
• 在 STOP 模式下触发
– 在此模式下,采样时钟可以是 ULPCLK 或 SYSOSC
– 如果触发 ADC 以启动转换(事件),并且器件处于 STOP0 模式(SYSOSC 以任意频率运行,ULPCLK=4MHz),则:
• 转换将在不改变 SYSOSC 频率的情况下运行
• 允许使用 4MHz、16MHz、24MHz 或 32MHz SYSOSC 频率
– 如果触发 ADC 以启动转换(事件),并且器件处于 STOP1 模式(SYSOSC 转换为 4MHz),则:
• 当接收到 ADC CLK REQ 时,SYSCTL 将强制 SYSOSC 为 BASE(与运行模式一致,因为设置了 USE4MHZSTOP),而 SYSCTL 将在 ADC CLK REQ 被移除后将SYSOSC 释放回 4MHz
• CCONRUN 必须清零
• CCONSTOP 必须清零
– 如果触发 ADC 以启动转换(事件),并且器件处于 STOP2 模式(SYSOSC 禁用),则:
• 触发事件以 32kHz 的频率通过事件结构传播,ADC 接收触发并使 ADC CLK REQ (CPCLK REQ) 对 SYSCTL 有效,SYSCTL 接收 ADC CLK REQ 作为异步快速时钟请求,暂停 STOP 模式,以 32MHz 的频率启用 SYSOSC,并强制 MCLK 或 ULPCLK 为 32MHz,直到 ADC 使 ADC CLK REQ 无效
• CCONRUN 必须清零
• CCONSTOP 必须清零

楼主:
• 在 STANDBY 模式下触发
– 在此模式下,采样时钟可以是 ULPCLK 或 SYSOSC
– 如果触发 ADC 以启动转换(事件),并且器件处于 STANDBY0 模式(SYSOSC 被禁用但 ULPCLK 正在运行),则:
• 触发事件以 32kHz 的频率通过事件结构传播,ADC 将接收触发并使 ADC CLK REQ (CPCLK REQ) 对 SYSCTL 有效,SYSCTL 将 ADC CLK REQ 解读为异步快速时钟请求,暂停 STANDBY 模式,以 32MHz 的频率启用 SYSOSC,并强制 MCLK/ULPCLK 为 32MHz,直到 ADC 使 ADC CLK REQ 无效
• CCONRUN 必须清零
• CCONSTOP 必须清零
– 如果触发 ADC 以启动转换(TIMG0 或 TIMG1 事件),并且器件处于 STANDBY1(在 STOPCLKSTBY 置位的情况下选通 ULPCLK),则:
• TIMG0 或 TIMG1 事件本身将触发异步快速时钟请求以暂停 STANDBY 模式,以 32MHz 的频率启动 SYSOSC,并强制 MCLK 或 ULPCLK 为 32MHz;然后,TIMG0 或 TIMG1 事件有 32 个 SYSOSC 周期来继续完成整个事件结构,ADC 则有 32 个 SYSOSC 周期来捕获计时器事件并使 ADC CLK REQ 有效来保持 SYSOSC 启用以运行转换
• 当 ADC 使 ADC CLK REQ 无效时,ULPCLK 将运行 32 个额外周期使任何 ADC 事件(DMA 请求或
IRQ)传播,之后 SYSCTL 将通过 STOPCLKSTBY (STANDBY1) 恢复 STANDBY 模式
• CCONRUN 必须清零
• CCONSTOP 必须清零

网友A:
能搞个表格对比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