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疑问

楼主(2023-08-31):
最近在工作中有一个变压器短路测试,产生了一个疑问,按理说变压器副边短路,则副边电压为0,但副边为何还存在短路电流呢?电压都为0,电流为何不为0呢?

网友A(点评):
初级还通着电,感应过去的,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那么其电流最大限度是多少?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根据次级电压及线包内阻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967861047711304100.html?qbl=relate_question_0&word=%E5%89%AF%E8%BE%B9%E7%9F%AD%E8%B7%AF%E7%94%B5%E6%B5%81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收到,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B:
是副边短路测漏感吗?有感应电流就有感应电动势

楼主(点评):
对,就是为了测漏感呀。

网友C:
不管有没有漏感,往任何一个绕组馈电,都能励磁,
副边的输出电压,实际上就是原边的自感电势,加了载,这势就泄了,原边的 反射阻抗 就减小,
噢,对呐,电流互感器不就是要把副边短路的吗,那个安培计(电流表)的内阻是零嘛。

网友C:
副边虽短路,但电源电压跟短路电流的关系仍然存在,只是电流互感器原边只有一匝,人们只会看到电流的变比,不会想到原边压降的变化。

网友D:
相同的道理,一节普通的1.5V电池,你短路+-极,电压为0,但是为什么电池还是有电流?

网友E:
可能是源端过流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源端过流保护了?

这个问题确实如坛友所讲的那样——短路只是电压为零,但电流存在且很大。

网友F:
你测量的只是输出短路后,其输出端电压,当然是零,问题是它内部是零吗?
每一个线圈,都会感应出电压,且还是保持串联状态,即外部短路后,其所有的感应线圈都是按照磁感应原则,建立起伏秒平衡,理论上,短路的次级线圈,次级有多少的变量,初级就会增加多少的电流量,当次级超导的时候,这个电流增量会直接阻止次级的电流增量,也就是次级阻抗会变的无穷大,可问题是,现实的次级不是超导啊而且耦合也不是100%,那么这电流的增量将会非常大,而却没法完全阻止次级电流的增量,然后这电流增量将直接在次级线圈消耗非常高的能耗,最后直接烧毁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测量的只是输出短路后,其输出端电压,当然是零,问题是它内部是零吗?
每一个线圈,都会感应出电压,且 ...

坛友讲的非常通透,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