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电机正反转-软件换相,电机电流波形

楼主(2023-08-31):
不改电机接线,软件改方向。下面两张图分别是电机正向和反向时电流波形。
为什么换向之后电流波形会相差这么大。要怎样操作才能是波形一致。

网友A:
这还不够一致

网友B:
不知是什么类型的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什么类型的电动机?

用的是LKS037M6S8芯片,无感永磁同步电机,电压230Vac

网友C:
波形不错 基本上看不出来换相的衔接

网友D:
在波形上如何 识别出来是什么时候换相的呢

网友E:
怎么判定一致性是不是好呢?波形必须非常一样吗

网友F:
怎么判断电机当前是正传还是反转啊

网友G:
能详细说说软件是如何换相的吗

网友H:
这种换相会使电机产生有害电流吗

网友I(2023-10-09):
楼主使用的几电阻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