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DMA+SPI问题

楼主(2023-08-31):
DM, DMA, pi, spi
SPI使用DMA模式,发送长度为5,如果在SPI发送2个数据之前,修改后三个数据的值,后续DMA搬运的值会改变吗

网友A(2023-10-31):
应该会吧,毕竟SPI发送,DMA搬运的话,一次不就是搬运5个字节么,你发2个数据,没到DMA的触发条件,能发送数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