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verilog中的基本数据类型

楼主(2023-08-31):
Verilog 最常用的 2 种数据类型就是线网(wire)与寄存器(reg),其余类型可以理解为这两种数据类型的扩展或辅助。
一、线网(wire)
wire 类型表示硬件单元之间的物理连线,由其连接的器件输出端连续驱动。如果没有驱动元件连接到 wire 型变量,缺省值一般为 "Z"。举例如下:
wire   interrupt ;wire   flag1, flag2 ;wire   gnd = 1'b0 ;
线网型还有其他数据类型,包括 wand,wor,wri,triand,trior,trireg 等。这些数据类型用的频率不是很高,这里不做介绍。
二、寄存器(reg)
寄存器(reg)用来表示存储单元,它会保持数据原有的值,直到被改写。声明举例如下:
reg    clk_temp;reg    flag1, flag2 ;
例如在 always 块中,寄存器可能被综合成边沿触发器,在组合逻辑中可能被综合成 wire 型变量。寄存器不需要驱动源,也不一定需要时钟信号。在仿真时,寄存器的值可在任意时刻通过赋值操作进行改写。例如:
reg rstn ;initial begin    rstn = 1'b0 ;    #100 ;    rstn = 1'b1 ;end
三、向量
当位宽大于 1 时,wire 或 reg 即可声明为向量的形式。例如:
reg [3:0]      counter ;    //声明4bit位宽的寄存器counterwire [32-1:0]  gpio_data;   //声明32bit位宽的线型变量gpio_datawire [8:2]     addr ;       //声明7bit位宽的线型变量addr,位宽范围为8:2reg [0:31]     data ;       //声明32bit位宽的寄存器变量data, 最高有效位为0
对于上面的向量,我们可以指定某一位或若干相邻位,作为其他逻辑使用。例如:
wire [9:0]     data_low = data[0:9] ;addr_temp[3:2] = addr[8:7] + 1'b1 ;
Verilog 支持可变的向量域选择,例如:
  • [bit+: width] : 从起始 bit 位开始递增,位宽为 width。
  • [bit-: width] : 从起始 bit 位开始递减,位宽为 width。
//下面 2 种赋值是等效的A = data1[31-: 8] ;A = data1[31:24] ;//下面 2 种赋值是等效的B = data1[0+ : 8] ;B = data1[0:7] ;
对信号重新进行组合成新的向量时,需要借助大括号。例如:
wire [31:0]    temp1, temp2 ;assign temp1 = {byte1[0][7:0], data1[31:8]};  //数据拼接assign temp2 = {32{1'b0}};  //赋值32位的数值0
四、整数,实数,时间寄存器变量
整数,实数,时间等数据类型实际也属于寄存器类型。
整数(integer)
reg [31:0]      data1 ;reg [3:0]       byte1 [7:0]; //数组变量,后续介绍integer j ;  //整型变量,用来辅助生成数字电路always@* begin    for (j=0; j<=7;j=j+1) begin        byte1[j] = data1[(j+1)*4-1 -: 4];         //把data1[7:0]…data1[31:24]依次赋值给byte1[0][3:0]…byte[7][3:0]        endend
此例中,integer 信号 j 作为辅助信号,将 data1 的数据依次赋值给数组 byte1。综合后实际电路里并没有 j 这个信号,j 只是辅助生成相应的硬件电路。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冒号左右不能同时出现变量,所以上面使用到了-:。错误写法是:
byte1[j] = data1[(j+1)*4-1 : j*4];
实数(real)
实数用关键字 real 来声明,可用十进制或科学计数法来表示。实数声明不能带有范围,默认值为 0。如果将一个实数赋值给一个整数,则只有实数的整数部分会赋值给整数。例如:
real        data1 ;integer     temp ;initial begin    data1 = 2e3 ;    data1 = 3.75 ;endinitial begin    temp = data1 ; //temp 值的大小为3end
时间(time)
Verilog 使用特殊的时间寄存器 time 型变量,对仿真时间进行保存。其宽度一般为 64 bit,通过调用系统函数 $time 获取当前仿真时间。例如:
time       current_time ;initial begin       #100 ;       current_time = $time ; //current_time 的大小为 100end
五、数组
在 Verilog 中允许声明 reg, wire, integer, time, real 及其向量类型的数组。
数组维数没有限制。线网数组也可以用于连接实例模块的端口。数组中的每个元素都可以作为一个标量或者向量,以同样的方式来使用,形如:<数组名>[<下标>]。对于多维数组来讲,用户需要说明其每一维的索引。例如:
integer          flag [7:0] ; //8个整数组成的数组reg  [3:0]       counter [3:0] ; //由4个4bit计数器组成的数组wire [7:0]       addr_bus [3:0] ; //由4个8bit wire型变量组成的数组wire             data_bit[7:0][5:0] ; //声明1bit wire型变量的二维数组reg [31:0]       data_4d[11:0][3:0][3:0][255:0] ; //声明4维的32bit数据变量数组
下面显示了对数组元素的赋值操作:
//将flag数组中第二个元素赋值为32bit的0值flag [1]   = 32'd0 ; //将数组counter中第4个元素的值赋值为4bit 十六进制数F,等效于counter[3][3:0] = 4'hF,即可省略宽度; counter[3] = 4'hF ;  //将数组addr_bus中第一个元素的值赋值为0assign addr_bus[0]        = 8'b0 ; //将数组data_bit的第1行第2列的元素赋值为1,//这里不能省略第二个访问标号,即 assign data_bit[0] = 1'b1; 是非法的assign data_bit[0][1]     = 1'b1;  //将数组data_4d中标号为[0][0][0][0]的寄存器单元的15~0bit赋值为3data_4d[0][0][0][0][15:0] = 15'd3 ;
虽然数组与向量的访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但不要将向量和数组混淆。向量是一个单独的元件,位宽为 n;数组由多个元件组成,其中每个元件的位宽为 n 或 1。它们在结构的定义上就有所区别。
六、存储器
存储器变量就是一种寄存器数组,可用来描述 RAM 或 ROM 的行为。例如:
reg               membit[0:255] ;  //256bit的1bit存储器reg  [7:0]        mem[0:1023] ;    //1Kbyte存储器,位宽8bitmem[511] = 8'b0 ;                  //令第512个8bit的存储单元值为0
七、参数
参数用来表示常量,用关键字 parameter 声明,只能赋值一次。例如:
parameter      data_width = 10'd32 ;parameter      i=1, j=2, k=3 ;parameter      mem_size = data_width * 10 ;
但是,通过实例化的方式,可以更改参数在模块中的值。此部分以后会介绍。
局部参数用 localparam 来声明,其作用和用法与 parameter 相同,区别在于它的值不能被改变。所以当参数只在本模块中调用时,可用 localparam 来说明。
八、字符串
字符串保存在 reg 类型的变量中,每个字符占用一个字节(8bit)。因此寄存器变量的宽度应该足够大,以保证不会溢出。
字符串不能多行书写,即字符串中不能包含回车符。如果寄存器变量的宽度大于字符串的大小,则使用 0 来填充左边的空余位;如果寄存器变量的宽度小于字符串大小,则会截去字符串左边多余的数据。例如,为存储字符串 "http://run.runoob.com", 需要 14*8byte 的存储单元:
reg [0: 14*8-1]       str ;assign str = "run.runoo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