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HDL] verilog,有符号数的运算

楼主(2023-08-31):
无符号乘法和加法
对于无符号的乘法和加法,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直接用‘*’和‘+’。
有符号乘法和加法有符号和无符号运算
verilog里如果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做运算,会强制当作无符号运算
这就涉及verilog处理运算时的法则:
例如 c = a + b; 其中a和b都是四位数,c是五位。在计算时,verilog会将a和b都扩展到5位,然后再做加法,而如果a和b中有无符号数,则位宽扩展就按照无符号数来,也就是高位补0。所以如果a和b中既有无符号又有有符号,结果就不正确了。
解决方法是用 $signed()来修饰:c = a + $signed(b)这样在c = a + b,这个运算开始的扩位就会按照有符号数的方式进行扩位,在高位补符号位,加法得出的结果就是a、b视为有符号数的结果。
例子:
||||||||||||
可见结果是不是signed倒是无所谓的。但是最好还是加上。
有符号数乘法
例如有符号数[3:0]a * [3:0]b. 其中a=-5,b=7。a用补码表示为1011,b用补码表示是0111,对于这个例子,乘法过程如下:
其中,b的符号位跟a相乘的时候需要注意,如果b的符号位是1,则与a相乘的时候实际表示的是-1\*a,所以需要将a的结果按位取反加一取反加一。上面的例子b的符号位是0,所以结果是101_1101,补码是1100011 = -35。如果遇到符号位是1的情况,比如a=-5,b=-3:
可以看到上面最后一行的结果需要对a进行<span class="MathJax" id="MathJax-Element-2-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取反加一" role="presentation" style="border: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box-sizing: border-box; display: inline; line-height: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position: relative;">取反加一取反加一才正确,并且此时<span class="MathJax" id="MathJax-Element-3-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取反加一也包括a的符号位" role="presentation" style="border: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box-sizing: border-box; display: inline; line-height: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position: relative;">取反加一也包括a的符号位取反加一也包括a的符号位。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所有部分积都要补符号位补到乘法输出值的位数。
其实乘法器就是由加法组成,所以b中的每一位跟a做乘法(异或)之后把部分积累加时,仍然需要遵从加法的原则,扩展符号位直到达到输出位宽,然后再加。
所以有符号乘法跟无符号乘法的区别就在这,无符号乘法不需要考虑符号位扩展问题,而有符号乘法在累加部分积的时候需要做符号位扩展,并且还要考虑符号位参与乘法时的含义不同,也就是说符号位的0表示0,但1却表示-1,所以符号位的1做乘法就不是异或而是<span class="MathJax" id="MathJax-Element-4-Frame" tabindex="0" data-mathml="对所有位取反再加一" role="presentation" style="border: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box-sizing: border-box; display: inline; line-height: normal; overflow-wrap: normal; float: none; direction: ltr; max-width: none; max-height: none; min-width: 0px; min-height: 0px; position: relative;">对所有位取反再加一对所有位取反再加一了。
有符号乘法器的实现
上面说的是对于补码形式的有符号数如何计算乘法,而实际上上面这种方法是将符号位也参与到运算中,这种方式实际上需要区分符号位的乘法,所以在设计带符号
在verilog中,一般有符号乘法器的做法是先将补码的输入都转成原码,再将符号位单独拿出来进行异或,然后其余部分当作无符号数乘起来,最后再对结果取补码转回原码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