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ADC和板载模拟外设交互的情况

楼主(2023-08-31):
具有内部基准模块 (VREF) 的 ADC
ADC 具有专用的使能请求以及与内部电压基准模块的就绪接口。当采样触发时,VREF 使能变为有效,同时为 ADC 操作选择内部基准缓冲器。在 ADC 状态寄存器 (REFBUFRDY) 中捕获 VREF 的就绪响应。
VREF 的就绪响应不会选通 ADC 中的采样相位。ADC 采样窗口在采样触发后启动,并且需要在采样周期中酌情考虑内部基准缓冲器的稳定时间。软件可以使用软件使能位启用 VREF 模块,这样在 ADC 开始对输入通道采样时,该模块已经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采样时间可以更短,并且不必考虑 VREF 的启用时间。

楼主:
具有 OPA 的 ADC
当选择 OPA 外设作为 ADC 输入通道且 MEMCTL 寄存器的 BCSEN 位置位时,ADC 会向其提供烧毁电流源 (BCS) 使能信号。该信号允许 ADC 外设与 OPA 外设协同工作,以监控传感器运行状况并检测故障。在硬件取平均值操作期间,BCS 使能信号在所有转换中保持高电平。当 ADC 辅助 OPA 斩波被激活并且硬件取平均值功能被
启用时,ADC 接收一个斩波请求信号并向 OPA 外设提供一个斩波状态控制信号。在硬件取平均值操作期间,斩波状态控制信号在每次转换结束时切换。当 ADC 辅助 OPA 斩波被激活时,平均采样数量应该被设定为一个偶数值。

楼主:
具有温度传感器的 ADC
选择温度感测通道后,ADC 会生成温度传感器模块使能信号。由于温度传感器没有就绪响应,因此应在采样周期内考虑温度传感器的稳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