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L UART之RTS和CTS流控制详析

楼主(2023-08-31):
RTS 流量控制:
RTS 流量控制逻辑链接到可编程接收 FIFO 水线位,可以使用 UARTx.IFLS 寄存器对其进行配置。启用 RTS 流量控制后,RTS 将有效(低电平),直到接收 FIFO 填充至水线位。当达到接收 FIFO 水线位时,RTS 信号无效(高电平),表明没有更多空间来接收更多数据。预计数据传输将在发送当前字符后停止。当从接收 FIFO 中读出数据时,RTS 信号会重新有效(低电平),以便填充至水线位以下。如果禁用了 RTS 流量控制并且 UART 仍然启用,则会接收到数据,直到接收 FIFO 填满,或者不再有数据发送到接收 FIFO。
因为将最后接收到的字符放入 FIFO 而达到 FIFO 水线位时,RTS 信号无效。这意味着在背对背传输时,发送者可能已经开始了另一个字符传输。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应将水线位设置为低一级,以确保可以接收所有数据并将其放入 FIFO。

楼主:
CTS 流量控制:
如果启用了 CTS 流量控制,则发送器在发送下一个字节之前会检查 CTS 信号。如果 CTS 信号有效(低电平),则会发送字节,否则不会发送。当 CTS 有效(低电平)且发送 FIFO 不为空时,将继续发送数据。如果发送 FIFO 为空且 CTS 信号有效(低电平),则不发送数据。如果 CTS 信号无效(高电平)且启用了 CTS 流量控
制,则完成当前字符传输后才会停止传输。如果禁用了 CTS 流量控制并启用了 UART,则将继续发送数据,直到发送 FIFO 为空。

网友A:
非常厉害啊,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