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stm32f405的USB接口如何配置为USBxpress协议

楼主(2023-09-01):
请教用过这个协议的大神。ST CUBE不能配置该协议

网友A:
好像没见到有直接配置的,自己写应该可以吧

网友B:
没用过这个协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见到有直接配置的,自己写应该可以吧

需要改写,已经解决

网友C:
没这么弄过,一般都是用做HID这种

网友D:
大概是可以配置的吧,用cubemx可以试试

cube不可以

网友E:
利用cubemx上配置,估计可以有配置USBxpress协议,然后在USB外设配置中,选择USBxpress协议作为USB设备的协议。这将启用USB设备以USBxpress模式与主机通信。

cube 不可以

网友F:
话说这个协议有啥优势啊?

网友G:
可以吧,用cubemx就能配置,我记得上面应该有这个协议的

网友H:
你找找呗,这芯片的USB部分的demo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I:
这USBxpress协议是需要支持OTG么,还是啥

网友J:
我看到过,可以用cubemx直接生成的

网友K:
网上应该有关于配置USBxpress协议的操作吧,就是配置USB方面的

网友L:
如果ST的不能直接配置,估计这个芯片就不支持这个协议吧

可以支持

网友M:
USBxpress这是什么协议啊?

网友N(2023-10-19):
可以用cubemx直接生成

网友O:
在STM32CubeMX软件中,找到USB外设配置,然后选择USBxpress协议作为USB设备的协议,启用USB设备以USBxpress模式与主机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