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稳压二极管受电池影响吗?

楼主(2023-09-01):
AD 转换中经常用稳压二极管作为基准。如果电池不足,基准会变吗?
问这个是因为两个事情:
1、前段时间看到新闻,说外国人研究出来:特斯拉刹车或者油门的基准电压会随电池波动,导致事故
2、我的电子秤,换不同的电池,称同一个砝码的结果不同。不知是电池不够了,还是长期闲置的原因?

谢谢!

网友A:
基准电压芯片(或稳压二极管)比电池电压低就不会有问题。比如,电池电压3.7V,基准用 2.5V就没问题。

网友B:
有关系,这个修电瓶车控制器有过实测。

网友C:
电池电量不足换电池或充电再测

网友D:
基准用的电压基准芯片,不是稳压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的稳压特性相对基准芯片差几十、几百甚至几千倍。
1、一般的基准芯片都很稳定的,比如我常用的MC1403,在供电5~40V,温度-40~85度,变化不超过10mV,如果在5~15V 0~50度则不超过3mV。
2、电子秤是比例测量,基准不准无所谓,只要纹波小就OK,我做的电子秤直接用MCU电源3.3V做基准(LCD显示,纹波非常小),年误差一般小于1/1000。

网友E:
电压基准芯片肯定不是稳压管那么简单,
即便你做ADC,也要考虑ADC的电压源,参考源,电路的温度漂移,
这些都要做现场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电压芯片(或稳压二极管)比电池电压低就不会有问题。比如,电池电压3.7V,基准用 2.5V就没问题。 ...

那能不能开发一种器件,若输入电压低于基准电压就开路,警告用户?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能不能开发一种器件,若输入电压低于基准电压就开路,警告用户?

能,得加钱。

网友G:
得考虑极限情况,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