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NUCLEO-H503RB官方例程烧录失败

楼主(2023-09-01):
stlinkv3可以被检测到

错误为E310:Debug access failed-cannot read address 0x004404 (accsize '4',AP,'0x0000000')

网友A:
这个好像还有救,找个别的程序下

网友B:
换一块吧

网友C:
是不是数据线的问题啊

网友D:
你试试用ISP的方式烧录一下试试呢?

网友E:
你配置的烧录地址之类的都对不对啊?

网友F:
正常来说,可能是你连接有点问题吧

网友G:
你升级一下STlink的软件,升级成最新的试试

网友H:
有可能是连接问题,虽然可以检测到是检测到的STlink,但是有可能目标板没检测到

网友I:
这是提示你访问失败的,可能芯片有锁吧

网友J:
你用jlink或者STlink解锁一下试试吧

网友K:
权限不够导致,调试权限: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以管理员权限运行调试工具或配置适当的权限,以确保对目标设备的调试访问权限

网友L:
你试试烧录其他程序呢?就简单的点灯程序之类的就行

网友M:
这问题还没遇到过,感觉是你哪里配置不对呢?你是用keil直接烧录么?还是用STlinK的软件烧录的啊

网友N:
有篇文章就是讲如何补救的

网友O(2023-10-19):
会不会是你连接有问题

网友P:
用的什么下载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