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link V3 SWD 下载失败和UART TX方向失败

楼主(2023-09-01):
st-link V3 SWD 下载失败和UART TX方向失败

网友A:
是不是线有问题啊

网友B:
看下是不接线有松动啊

网友C:
首先排查是不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D(2023-10-19):
可以尝试调回SW下载

网友E:
对于UART TX方向失败的问题,这可能是由于硬件设计不当或者驱动没有正确安装。可以尝试升级ST-LINK固件,在keil目录下有ST-LINK更新固件的程序,更新固件有时候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F:
检查一下是不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