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芯片STM32G030K6T6,Flash写"0xFFFFFFFF",再次写入失败。

楼主(2023-09-01):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关于stm32g030芯片的内部flash

步骤1:在flash上面写一个双字的数据全为F:0xFFFFFFFFFFFFFFFF;返回值OK;

步骤2:在同一地址上写其他数据或者全为0,均写不进去,只能擦除重写才行;

报错为HAL_ERROR,然后我跟踪了一下是这个错误FLASH_SR_PROGERR;请问先写全为f的双字,然后再写其他数据都写不进去,是正常的吗?(备注:只要不写全为f的数据,写其他数据,都可以在原地址上写全0数据)

网友A:
先擦除再写呗

网友B:
是不是不能写全F啊

网友B:
你写下其他数据看看能不能写进去

网友C:
好像内部flash的就是需要重新擦除再写入

网友D:
这个你需要重新擦除一下的吧

网友E:
我记得写内部flash好像是按页写,按页写的时候是先检查这个位置是否有数据,然后再擦,后写

网友F:
你直接弄个外部的flash存储多好啊,简单好用

网友G:
一般是需要擦一下在写,你这写ff直接成功可能本来就是ff数据?

网友H:
你擦完不就可以重新写了么?

网友I:
对啊,写啥数据都是可以的,前提是你需要擦除一下

网友J:
你试试按页擦除写入呢?好像就随便了吧

网友K:
没想到G0的芯片还支持双字节直接写

网友L:
你要确保此处数据被擦除,才能写入的,不然就是写不了的哦

网友M(2023-10-20):
你需要擦除一下,再写数据

网友N:
执行下擦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