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使用usb一次性发送一包超过1.5M的数据

楼主(2023-09-01):
目前我正在用disco stm32f746g的板子通过高速usb给上位机传输数据,因为数据量比较大,所以一包数据就超过1.5M。上位机是一个很多年前写的成熟版本,无法更改。高速usb的缓存达不到1.5M,所以如何分包发送?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不能自动分包吗?

网友B:
这数据量有点大啊

网友C:
你把数据压缩一下试试呢?

网友D:
一般都是分割数据,也就是分包处理的

网友E:
这,你换个通信协议试试吧

网友F:
这USB的极限也达不到1.5M的大小数据吧

网友G:
你可以选择换个接口,比如用串口,或其他通信方式

网友H:
每个USB帧的最大数据传输量为1.5MBps。因此,在USB 2.0接口上一次性发送超过1.5MB的数据是不可行的

网友I:
分包的话,就把数据分成固定的包数,加协议头尾之类的不就行了么

网友J:
你正常分包,到时候让上位机组包就可以的

网友K:
属实无法缓存达到1.5M的,你这数据量有些大的

网友L:
上位机无法更改啊,那你改下位机呗,分包或者压缩数据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B:
这个太大了

网友M:
分开发送吧

网友N:
分包最简单了

网友O(2023-10-19):
把数据分成固定的包数,加协议头尾之类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