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串口接收问题

楼主(2023-09-01):
在使用串口进行接收发送数据的时候,发送的数据和接收到的数据不同【如下图所示】。已查看设置的波特率和commix上的波特率设置相同,数据的停止位、数据位、校验位均一致。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用示波器抓波形看一下,估计是配置参数不正确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