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串口接收问题

楼主(2023-09-01):
在使用串口进行接收发送数据的时候,发送的数据和接收到的数据不同【如下图所示】。已查看设置的波特率和commix上的波特率设置相同,数据的停止位、数据位、校验位均一致。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缓冲区的问题吗

网友B:
有可能,04和02就只差了一个二进制位

网友B:
发送一下其他数据看看是不是也差一个位啊

网友C:
r和t短接测试一下,或者换串口监控器试一下

网友D:
可以看看你硬件的晶振,也许晶振不对,导致的波特率不对哦

网友E:
这?你换个串口助手实时?

网友F:
一般也不应该啊,这差的还挺多呢

网友G:
可能是你的串口助手有问题?

网友H:
你用的波特率是多少啊?

网友I:
之前我遇到过,比如MCU是8M晶振的初始化,实际焊接的却是12M,所以波特率就算是对的,数据也不对

网友J:
仿真看看吧,感觉你的时钟初始化有点毛病

网友K:
你串口的数据线是不是很长啊?

网友L:
这有可能是干扰,但是数据这么稳定,真说不好是啥问题

网友M:
你调成其他波特率看看,看数据是否有对上的时候

网友N:
有可能是缓冲区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O:
你这个好像是一位数据移位了

网友N:
是不是位配置的不对啊

网友P(2023-10-19):
换串口监控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