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PM32F103 编码器接口应用

楼主(2023-09-01):
              极海F103定时器支持编码器接口,适合应用于对于电机位置要求较为严格的应用场景。对于客户采样控制十分便利。
       编码器接口(Encoder Interface),可以接收正交编码器(又称为增量编码器)的信号,根据编码器旋转产生的正交信号脉冲,自动由硬件电路控制定时器时基单元中的计数器CNT自增或自减,从而指示编码器的位置、旋转方向和旋转速度。从原理上看,编码器接口输出的信号相当于一个带方向控制的外部事件,同事控制CNT的计数时钟和计数方向。这时,CNT的值就代表了编码器的位置。如果每隔一段时间将CNT的值取出并清0,我们就能得到编码器在这一段时间内的旋转速度(注意,不是旋转速率,这里的速度只与这段时间的长短和始末位置有关),思路与测频法测正交脉冲的频率相似,只不过这里的计数器的计数方向由编码器接口决定。
       编码器接口借用了定时器的CH1和CH2通道,与CH3和CH4无关。且输入捕获前端的输入滤波和极性选择部分也有使用。编码器接口的输出部分,相当于一个从模式控制器,控制CNT的自增和自减此时72MHz内部时钟和时基单元初始化时设置的计数方向都处于失效的状态,因为此时的计数时钟和计数方向都处于编码器接口托管的状态。 所以当一个定时器被配置为编码器接口模式,这个定时器就很难完成其他工作了,因为编码器接口直接控制时基单元的时钟来源。
      如下为编码器基于APM32F103的应用代码,仅供参考

    /** Enable GPIOA Periph Clock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GPIOD);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AFIO);
   配置编码器A/B/Z项 输入管脚
    /** Config GPIO */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IN_PU;
    gpioConfig.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Config(GPIOA,&gpioConfig);

    /** Config GPIOA  Alernate Function for TMR1  */
    GPIO_ConfigPinRemap(GPIO_REMAP_TMR4);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RCM_APB1_PERIPH_TMR4);

    /** Config TMR1 */
    baseConfig.clockDivision = TMR_CLOCK_DIV_1;
    baseConfig.countMode = TMR_COUNTER_MODE_UP;
    baseConfig.division = 0;
    baseConfig.period = (4 * 1024) - 1;  //根据编码器线数配置计数值
    baseConfig.repetitionCounter = 0;
    TMR_ConfigTimeBase(TMR4, &baseConfig);

    /** Encoder */  配置编码器边沿计数模式
   TMR_ConfigEncodeInterface(TMR4,TMR_ENCODER_MODE_TI12,TMR_IC_POLARITY_BOTHEDGE,TMR_IC_POLARITY_BOTHEDGE);

    /** Input Capture */
    ICConfig.channel = TMR_CHANNEL_1;
    ICConfig.polarity = TMR_IC_POLARITY_BOTHEDGE;
    ICConfig.selection = TMR_IC_SELECTION_DIRECT_TI;
    ICConfig.prescaler = TMR_IC_PSC_1;
    ICConfig.filter = 0;
    TMR_ConfigIC(TMR4,&ICConfig);

    ICConfig.channel = TMR_CHANNEL_2;
    TMR_ConfigIC(TMR4,&ICConfig);

    ICConfig.channel = TMR_CHANNEL_3;
    ICConfig.polarity = TMR_IC_POLARITY_RISING;
    ICConfig.selection = TMR_IC_SELECTION_DIRECT_TI;
    ICConfig.prescaler = TMR_IC_PSC_1;
    ICConfig.filter = 0;
    TMR_ConfigIC(TMR4,&ICConfig);

    TMR_ReadIntFlag(TMR4, TMR_INT_CC3);

    /** Counter */
    TMR_ConfigCounter(TMR4,0x0000);
    TMR_ClearStatusFlag(TMR4,TMR_FLAG_UPDATE);
    TMR_ClearStatusFlag(TMR4,TMR_FLAG_CC3);

   TMR_EnableInterrupt(TMR4, TMR_INT_UPDATE);

   NVIC_EnableIRQRequest(TMR4_IRQn, 0, 0);

   TMR_Enable(TMR4);

//中断处理,当计数值触发定时器更新中断时,通过判断计数方向,来判断正反转;同时,若Z相有电平触发则判断已经转过一圈了,重新对定时器计数清0,进行零点校准后技术,这里也可以用外部中断方式来对Z相进行判断。

void TMR4_IRQHandler(void)
{
  if(TMR_ReadIntFlag(TMR4,TMR_INT_UPDATE)==1)
  {if((TMR4->CTRL1_B.CNTDIR)!=0)
    {
        circle_count--;
    }
    else
    {
        circle_count++;
    }
    printf("circle_count: %08x\r\n", encoderNum);
    TMR_ConfigCounter(TMR4,0x0000);
    TMR_ClearIntFlag(TMR4,TMR_FLAG_UPDATE);
   }
   if (TMR_ReadIntFlag(TMR4,TMR_INT_CC3)==1)
   {

     TMR4->CNT=0;
         TMR_Enable(TMR4);
      TMR_ClearIntFlag(TMR4,TMR_FLAG_CC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