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CAN错误状态寄存器 (CAN_ESR) 中LEC[2:0]为101: bit dominant error

楼主(2023-09-01):
最近在调can, 用的是NXP公司的 TJA1050. 只要发送8字节数据,就会提示 上面错误。 请问这个问题,坑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先检查一下CANH,CANL,地是否有导通?

网友B:
是不采样的问题啊

网友C:
查下共地有问题吧

网友D:
可能是检测到错误了吧

网友E:
位错误。

会不会是CAN参数设置得不是很合适,尤其关于那个CAN采样点位置。

网友F:
当LEC[2:0]为101时,表示"bit dominant error",即位决定错误

网友G:
位决定错误是指在CAN总线上传输的数据位被主导位(逻辑0)错误地被被支配位(逻辑1)所覆盖

网友H:
这种错误可能是由于总线上存在其他节点发送了错误的数据或干扰引起的。

网友I:
当发生位决定错误时,检查总线连接,确保CAN总线连接正确,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J:
楼主可以检查总线终端电阻,确保总线两端的终端电阻正确连接,以确保总线的匹配阻抗。

网友K:
你检查其他节点吧,检查其他CAN节点是否存在错误或干扰,可能需要与其他节点进行通信和调试

网友L:
这种情况也肯恩恶搞是电源和电线的问题,就是电源有干扰

网友F:
一般你可以调整一下通信速率,也许通信速率过高了呢

网友M:
这个你用仿真工具调试一下监测一下呢?现在有can调试分析仪的

网友N:
一般是干扰的情况比较大,你还是看看硬件电路部分吧

网友O(2023-10-20):
位决定错误,检查一下总线连接

网友P:
can参数的配置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