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dual bank 的bank切换问题

楼主(2023-09-01):
在项目中使用到STM32G474RE的dual bank的IAP升级功能,编写一份程序,分别下载到地址:0x08000000和地址:0x08040000中,通过按键进行bank的切换,通过指示灯显示在哪个bank中运行,运行结果:在bank1中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一旦程序跳入bank2,程序就无任何响应;切换bank的代码如下:
void switch_bank(void) { HAL_FLASH_Unlock(); __HAL_FLASH_CLEAR_FLAG(FLASH_FLAG_OPTVERR); HAL_FLASH_OB_Unlock();
HAL_FLASHEx_OBGetConfig(&OBInit);
OBInit.OptionType = OPTIONBYTE_USER; OBInit.USERType = OB_USER_BFB2; if (((OBInit.USERConfig) & (OB_BFB2_ENABLE)) == OB_BFB2_ENABLE) / BANK1 active for boot / { OBInit.USERConfig = OB_BFB2_DISABLE; } else { OBInit.USERConfig = OB_BFB2_ENABLE;
}
if(HAL_FLASHEx_OBProgram(&OBInit) != HAL_OK) { ;
}
if(HAL_FLASH_OB_Launch()!= HAL_OK) { ; }
HAL_FLASH_OB_Lock();
HAL_FLASH_Lock();
}
求各位大神帮忙看下,问题出在哪里,十分感谢!!!

网友A:
偏移地址设置了吗?》

网友B:
切换的话,你需要等待上一个操作完成,确保闪存不处于忙状态才可以的哦

网友C:
你这有设置或清除Bank切换位么?

网友D:
你这是不是没有等待bank切换完成的操作啊?

网友E:
没这么弄过,一般都是一个bank直接升级的

网友F:
你可以看看第二部分的程序地址,你是否指针指到那里了

网友G:
注意一下,你的程序大小,也许第二段被覆盖了也有可能

网友H:
双备份的话,我记得ST是有教程的啊,你可以看看的

网友I:
这种能不能仿真一下,看看程序跑到哪儿了?

网友J:
如果用keil配置的话,好像得烧录两段还是三段程序的啊?

网友K:
你程序有多大啊?别整覆盖了,第二段可能就不好使了呗

网友L(2023-10-20):
你是没有等待bank切换完成的操作吗

网友M:
没了解过这个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