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基于CW32L052的I2C型LCD1602屏显示驱动

楼主(2023-09-01):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CW32L052R8T6 StartKit 评估板是一款基于Cortex-M0+内核的开发板,配有64KB FLASH和8KB RAM,其主频可达48MHz。此外,它还配有FLASH 芯片CW25Q64A、EEPROM芯片CW24C02AD、蜂鸣器电路及红外收发电路等外设资源。
尽管它在显示方面它配有 4x16段码 LCD 显示屏,但在使用时还是存在诸多的不便,为此便为其配置了一款I2C型的LCD1602显示模块,这样就可大大地增强信息输出的表现了。
1  显示效果

2  显示模块

该显示模块是以PCF8574为核心处理芯片,由它将I2C信号转化为并行信号来驱动LCD1602的显示,其电路连接如图3和图4所示。

图3  PCF8574

图4  LCD1602

PCF8574 采用CMOS电路设计。它通过两条双向总线(I 2 C)可使大多数 MCU 实现远程 I/O 口扩展。该器件包含一个 8 位准双向口和一个 I 2 C 总线接口。PCF8574 电流消耗很低,且口输出锁存具有大电流驱动能力,可直接驱动 LED。
由图4可知,LCD1602实际是采用4位的驱动方式,而非常规的8位驱动方式。
显示模块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SDA ---PA15
CLK ---PC10

对所用引脚的配置函数为:
void LCD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LED1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ure.IT = GPIO_IT_NONE;
    GPIO_Init(LED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LED2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ure.IT = GPIO_IT_NONE;
    GPIO_Init(LED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在GPIO口模拟I2C的情况下,其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SDA_high    PA15_SETHIGH()
defineSDA_low    PA15_SETLOW()
defineSCL_high    PC10_SETHIGH()
define SCL_low    PC10_SETLOW()

模拟I2C开始与结束的函数为:
void start()
{
        SDA_high;
        delay();
        SCL_high;
        delay();
        SDA_low;
        delay();
}

void stop()
{
        SDA_low;
        delay();
        SCL_high;
        delay();
        SDA_high;
        delay();
}

所需的延时函数为:
void delay()
{
    uint32_t i;
    for(i=0;i<200;i++);
}

模拟I2C方式字节数据的函数为: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m;
        temp=date;
        for(i=0;i<8;i++)
        {
           SCL_low;
           delay();
           m=temp;
          m=m&0x80;
          if(m==0x80)
          {
                SDA_high;
          }
          else  SDA_low;
          temp=temp<<1;
          delay();
          SCL_high;
          delay();
        }
        SCL_low;
        delay();
        SDA_high;
        delay();
}

进行应答处理判别的函数为:
void respons()
{
        uchar i;
        SCL_high;
        delay();
        look();
        SCL_low;
        delay();
}

void look()
{
    uchar i,sda;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ure.IT = GPIO_IT_NONE;
    GPIO_Init(CW_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i=0;
    sda=PA15_GETVALUE();
    while((sda==1)&&(i<250)) i++;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ure.IT = GPIO_IT_NONE;
    GPIO_Init(CW_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向指定地址发送数据的函数为:
void write_add(uchar date1)
{
        start();
        if(M_8574==0)
        write_byte(0x4e);
        else if(M_8574==1)
        write_byte(0x7e);
        else if(M_8574==2)
        write_byte(0x27);
        else if(M_8574==3)
        write_byte(0x3f);
        respons();
        write_byte(date1);
        respons();
        stop();
}

发送指令的函数为: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uchar com1,com2;
        com1=com|0x0f;
        write_add(com1 &0xfc);
        delay1(2);
        write_add(com1 &0xf8);
        com2=com<<4;
        com2=com2|0x0f;
        write_add(com2&0xfc);
        delay1(2);
        write_add(com2&0xf8);
}

发送数据的函数为: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uchar date1,date2;
        date1 =date|0x0f;
        write_add(date1 &0xfd);
        delay1(2);
        write_add(date1 &0xf9);
        date2=date<<4;
        date2=date2|0x0f;
        write_add(date2&0xfd);
        delay1(2);
        write_add(date2&0xf9);
}

对LCD1602进行初始化的函数为:
void init_lcd()
{
        SDA_high;
        delay();
        SCL_high;
        delay();
        write_add(0x08);
        write_com(0x0f);
        write_com(0x28);
        write_add(0x0c);
        write_add(0x08);
        write_com(0x2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

用于显示处理的函数为:
void display()
{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e(t0[i]);
                delay1(10);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14;i++)
        {
                write_date(t1[i]);
                delay1(10);
        }
        write_com(0x80+0x40+14);
        if(M_8574==0)
        {
                write_date('4');
                write_date('E');
        }
        else if(M_8574==1)
        {
                write_date('7');
                write_date('E');
        }
        else if(M_8574==2)
        {
                write_date('2');
                write_date('7');
        }
        else if(M_8574==3)
        {
                write_date('3');
                write_date('F');
        }
}

进行显示测试的主程序为:
int32_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InitTick( 24000000 );
        LCD_Configuration();
        delay1(10);
        init_lcd();
        while(1)
        {
                display();
                delay1(100);
                init_lcd();
                M_8574++;
                if(M_8574>=4)
                {
                        M_8574=0;
                }
        }
}

经程序的下载测试,其显示效果如图5所示,说明功能正常,这样就有效地提高了显示输出的表现力。
此外,由于是采用GPIO口模拟I2C的处理方式,故它也十分有利于移植到其它的开发板来实现驱动显示。
5 显示效果

hi 大佬 ,很高兴看到您的原创帖子,但咱们论坛申请袁垂昂的文章字数需要达到800哦,目前还差点,你补充完整后可以再次@21小跑堂

楼主:
好的知道了,谢谢!

网友A:
这个应用确实挺好的,IIC的LCD显示

网友B:
I2C通讯进行中转确实很简单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