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下怎么把10KV-50KV的高压电转为低压

楼主(2023-09-01):
请问下怎么把10KV-50KV的高压电转为低压采集?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就是把那个升压线圈反过来使用,能不能达到降压的效果啊?

网友A:
把两端插水里烧水带动发电机发电

网友B:
50kV电源是交流或者直流?电源内阻如何(输出功率、电流能力如何)?负载情况如何?如果是仪器、仪表内部(而非电力系统的)交流高压的采集测量可以用升压线圈反过来串联大功率高压的100MΩ电阻,试一试。

网友C:
如果这个电源来自电力供电系统,那就要用电力变压器了,10KV要有专门带隔离的场所才行,否则不安全。

如果是电蚊拍的那种,那就随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kV电源是交流或者直流?电源内阻如何(输出功率、电流能力如何)?负载情况如何?如果是仪器、仪表内部( ...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个电源来自电力供电系统,那就要用电力变压器了,10KV要有专门带隔离的场所才行,否则不安全。

如果 ...

电压来自打火机里面那个压电器产生的高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两端插水里烧水带动发电机发电

网友E:
两个电阻分压下应该可以
但封装比较大 1米x1米x1米。
0805肯定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压来自打火机里面那个压电器产生的高压

这是脉冲电压,准确地说这是一个能量脉冲,接了负载以后电压可能就上不去了,空载的时候才会有高压。

网友F:
直接并联一个储能电容

网友G:
(电压来自打火机里面那个压电器产生的高压)一个爱傻想的好孩子。这个器件的电压接不了负载。头破了养好换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