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创·梁山派GD32F4】-MQ-2烟雾检测传感器移植过程

楼主(2023-09-01):
#申请原创# #每日话题# #技术资源#
详情请跳转:https://lceda001.feishu.cn/wiki/JNvYwEU5SiGldFkNcxncYXhZnZc

MQ-2型烟雾传感器属于二氧化锡半导体气敏材料,属于表面离子式N型半导体。处于200~3000摄氏度时,二氧化锡表面吸附空气中的氧,形成氧的负离子吸附,使半导体中的电子密度减少,从而使其电阻值增加。当与烟雾接触时,如果晶粒间界处的势垒收到烟雾的调至面变化,就会引起表面导电率的变化。利用这一点就可以获得这种烟雾存在的信息。烟雾浓度越大导电率越大,输出电阻越低,则输出的模拟信号就越大。

模块来源

采购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s.w4002-24706531953.12.4cd36a4bho6MgR&id=522572009794
资料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Txqg03p5fEjKS7AZ2kV6w
资料提取码:dfr1

规格参数
工作电压:5V
工作电流:150MA
输出方式: DO接口为数字量输出 AO接口为模拟量输出
读取方式:ADC
管脚数量:4 Pin(2.54mm间距排针)

移植过程
我们的目标是在梁山派GD32F470上能够判断当前环境状况的功能。首先要获取资料,查看数据手册应如何实现,再移植至我们的工程。

查看资料
MQ-2烟雾传感器对液化气、天然气、城市煤气灵敏度较高。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之前必须加热一段时间,否则其输出的电阻和电压不准确。其检测可燃气体与烟雾的范围是100~10000ppm(ppm为体积浓度。 1ppm=1立方厘米/1立方米)。带有双路信号输出(模拟量输出AO和数字量输出DO)。当气体浓度未超过设定阈值时,数字接口DO口输出低电平,模拟接口AO电压基本为0v左右;当气体影响超过设定阈值时,模块数字接口DO输出高电平,模拟接口AO输出的电压会随着气体的影响慢慢增大。阈值由模块上的可调电阻控制。
其对应的原理图见图2.2.3.1-2,AO输出为MQ-2传感器直接输出的电压,所以为模拟量;DO为经过LM393进行电压比较后,输出高低电平,所以为数字量。具体原理见光敏电阻光照传感器章节的2.3.3.1 查看资料。

引脚选择

在数据手册的第28页结尾,是关于GD32F450Zx系列芯片引脚的功能定义示意图。

烟雾传感器
立创·梁山派
VCC
5V
GND
GND
DO
PF10
AO
PC1

移植至工程

移植步骤中的导入.c和.h文件与上一节相同,只是将.c和.h文件更改为bsp_mq2.c与bsp_mq2.h。见2.2.3.3 移植至工程。这里不再过多讲述。移植完成后面修改相关代码。
在文件bsp_mq2.c中,编写如下代码。

移植验证
在自己工程中的main主函数中,编写如下。

移植现象:输出ADC值和换算后的烟雾浓度百分比。

网友A:
这个板子看着资源挺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