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XX USB OTA升级含源码和上位机升级工具

楼主(2023-09-01):
#申请原创# 近期在研究USB CDC协议,使用USB Virtual Port Com功能与上位机通讯做了OTA功能。
开发平台:MDK529
开发硬件:APM32F411
首先介绍一下程序执行逻辑:
程序由两部分组成:Boot+APP. Flash由三部分组成:Boot+Updata_Flag+APP.
Boot程序逻辑:Boot程序会在上电的时候读取升级标志位:如果Flash中有已升级的程序则进行跳转APP区,否则就一直跑升级协议。
APP程序逻辑:APP程上电后首先会设置中断向量偏移地址,然后一直跑升级协议,如果有检测到升级指令,则擦除升级标志位,然后重启进入Boot程序。
帖子末尾有源码和升级工具。
升级程序固件适用于APM32F4系列MCU,升级工具适用于使用此协议定义升级的任何mcu。
首先看下手册Flash分布,Flash总共8个扇区。
接下来进行Flash分区。
扇区 0 和 扇区 1做Boot区。
扇区 2做APP跳转判断区。
扇区 3到扇区 7做APP程序区。
既然分区已经分好,接下来就进行Boot代码编写。使用Virtual Port Com SDK。
打开MDK工程,进行Flash大小设置,Flash空间占用32k。勾选使用Use Micro LIB。
对main.c文件进行修改
#include "main.h"
#include "usb_device.h"
#include "gpio.h"
#include "Update.h"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typedef void (*pFunction)(void);
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uint32_t JumpAddress;

void Jump_To_App(uint32_t address)
{
    if (((*(__IO uint32_t*)address) & 0x2FFE0000) == 0x20000000)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ddress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

void USB_Disconnected(void)
{
        __HAL_RCC_USB_OTG_FS_FORCE_RESET();
        HAL_Delay(200);
        __HAL_RCC_USB_OTG_FS_RELEASE_RESE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ure.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ure.Pull = GPIO_PULLDOWN;
        GPIO_Ini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ure);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1,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2,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300);
}
int main(void)
{
        uint8_t R_Buff[1] = {0};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Read_Flash_Data(R_Buff, 1, FLASH_Updata_Flag_ADDR);

        if(R_Buff[0] != 0x55)
        {
                USB_Disconnected();
                MX_GPIO_Init();
                MX_USB_DEVICE_Init();
                printf("Boot Code Start\r\n");
                printf("%s\r\n", Device_Version_Info_Str);
        }
        else
        {

        }

        while (1)
        {
                if(R_Buff[0] == 0x55)
                {
                        Jump_To_App(FLASH_APP_ADDR);
                }
                else
                {
                        Data_Handler();
                }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9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4;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增加Update.c文件
#include "Update.h"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CDC_Transmit_FS((uint8_t *)&ch, 1) == USBD_BUSY);
        return ch;
}

void Set_Device_Info(void)
{
        uint32_t deviceserial2;
        deviceserial2 = *(uint32_t *) DEVICE_ID3;

        sprintf((char *)&Device_SSID_Info, "%d", deviceserial2);
        strcpy((char *)Device_Name_Info, Device_Name_Info_Str);
        strcpy((char *)Device_Version_Info, Device_Version_Info_Str);
}

void Write_Flash(uint8_t *data, uint16_t DataLen, uint32_t Addr)
{
        uint16_t i = 0;
        uint32_t Data = 0;
        uint32_t temp = 0;

        HAL_FLASH_Unlock();
        for(i = 0; i < DataLen; i += 4)
        {
        Data = 0;
        for(uint8_t j = 0; j < 4; j++)
        {
            temp = data[i + j];
            Data |= temp << 8 * j;
        }

                if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WORD, FLASH_APP_ADDR + Addr + i, Data) == HAL_OK)
                {

                }
        }
        HAL_FLASH_Lock();
}

void Write_Updata_Flag_Flash(void)
{
    HAL_FLASH_Unlock();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WORD, FLASH_Updata_Flag_ADDR, 0x55555555);
    HAL_FLASH_Lock();
}

void Erase_Updata_Flag_Flash(void)
{
        FLASH_EraseInitTypeDef EraseInitStruct;
        HAL_FLASH_Unlock();
        EraseInitStruct.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SECTORS;
        EraseInitStruct.VoltageRange = FLASH_VOLTAGE_RANGE_3;
        EraseInitStruct.Sector = UPDATA_FLAG_SECTOR;
        EraseInitStruct.NbSectors = UPDATA_FLAG_SECTOR_NUM;
        if (HAL_FLASHEx_Erase(&EraseInitStruct, &PageError) != HAL_OK)
        {

    }
    HAL_FLASH_Lock();
}

void Erase_APP_Flash(void)
{
        FLASH_EraseInitTypeDef EraseInitStruct;
        HAL_FLASH_Unlock();
        EraseInitStruct.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SECTORS;
        EraseInitStruct.VoltageRange = FLASH_VOLTAGE_RANGE_3;
        EraseInitStruct.Sector = UPDATA_APP_SECTOR;
        EraseInitStruct.NbSectors = UPDATA_APP_SECTOR_NUM;
        if (HAL_FLASHEx_Erase(&EraseInitStruct, &PageError) != HAL_OK)
        {

    }
    HAL_FLASH_Lock();
}

void Read_Flash_Data(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NumToRead, uint32_t ReadAddr)
{
    uint32_t i;
    for (i = 0; i < NumToRead; i++)
    {
        *((uint8_t*)pBuffer + i) = *((uint8_t*)ReadAddr + i);
    }
}
增加Update.h文件
#ifndef __UPDATE_H
#define __UPDATE_H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bd_cdc_if.h"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0     ((uint32_t)0x08000000) /* Base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of Sector 0, 16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1     ((uint32_t)0x08004000) /* Base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of Sector 1, 16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2     ((uint32_t)0x08008000) /* Base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of Sector 2, 16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3     ((uint32_t)0x0800C000) /* Base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of Sector 3, 16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4     ((uint32_t)0x08010000) /* Base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of Sector 4, 64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5     ((uint32_t)0x08020000) /* Base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of Sector 5,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6     ((uint32_t)0x08040000) /* Base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of Sector 6, 128 Kbytes */
#define ADDR_FLASH_SECTOR_7     ((uint32_t)0x08060000) /* Base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of Sector 7, 128 Kbytes */

#define FLASH_Updata_Flag_ADDR        ADDR_FLASH_SECTOR_2
#define FLASH_APP_ADDR        ADDR_FLASH_SECTOR_3

#define UPDATA_FLAG_SECTOR                 FLASH_SECTOR_2
#define UPDATA_FLAG_SECTOR_NUM         1

#define UPDATA_APP_SECTOR                 FLASH_SECTOR_3
#define UPDATA_APP_SECTOR_NUM         3

#define         DEVICE_ID3      (UID_BASE + 0x8)
#define Device_Name_Info_Str         "APM32F411"
#define Device_SSID_Info_Str          "1234"
#define Device_Version_Info_Str "Boot V 1.0"

extern uint8_t Device_Name_Info[12];
extern uint8_t Device_SSID_Info[12];
extern uint8_t Device_Version_Info[12];
extern uint32_t PageError;

void Erase_APP_Flash(void);
void Erase_Updata_Flag_Flash(void);
void Write_Updata_Flag_Flash(void);
void Write_Flash(uint8_t *data, uint16_t DataLen, uint32_t Addr);
void Read_Flash_Data(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NumToRead, uint32_t ReadAddr);

void ClearRxQueue(void);
void OnDataReceived(uint8_t val);
void Data_Handler(void);

#endif

修改usbd_cdc_if.c文件,修改如下函数即可。
#include "Update.h"

static int8_t CDC_Receive_FS(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 USER CODE BEGIN 6 */
        USBD_CDC_SetRxBuffer(&hUsbDeviceFS, &Buf[0]);
        USBD_CDC_ReceivePacket(&hUsbDeviceFS);
        for(int i = 0; i < *Len; i++)
        {
                OnDataReceived(Buf[i]);
        }
        return (USBD_OK);
        /* USER CODE END 6 */
}
接下来进行APP代码修改。可以复制Boot代码进行修改。对Flash起始地址和大小进行修改。
修改main.c文件
#include "main.h"
#include "usb_device.h"
#include "gpio.h"
#include "Update.h"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void USB_Disconnected(void)
{
        __HAL_RCC_USB_OTG_FS_FORCE_RESET();
        HAL_Delay(200);
        __HAL_RCC_USB_OTG_FS_RELEASE_RESE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ure.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ure.Pull = GPIO_PULLDOWN;
        GPIO_Initure.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ure);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1,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12,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300);
}
int main(void)
{
        SCB->VTOR = FLASH_APP_ADDR;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USB_Disconnected();

        MX_GPIO_Init();
        MX_USB_DEVICE_Init();
        printf("APP Code Start\r\n");
        printf("%s\r\n", Device_Version_Info_Str);
        while (1)
        {
                Data_Handler();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9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4;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以上就是OTA升级的全部配置步骤。Update.h有很多宏定义可以修改。
下面介绍一下升级工具的使用。
1.将Boot程序烧录到板子中。
2.APP工程编译出的bin文件可以通过升级工具烧写到板子中。
3.打开升级工具,下图是只有Boot程序的板子。
4.打开升级文件升级后截图,烧写成功,板子会自动运行APP代码。
升级过程如下
喜欢朋友可以下载下面的升级工具和程序固件进行测试。链接不能直接跳转,需要手动复制粘贴网页地址才能跳转。
APP和Boot固件:
APM32F4XX升级工具:CSDN:链接: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dailin2012/88288374
百度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YWV7D9ABpPxeaiuQe3DTw
提取码:mwjs
下面有源码下载。回复帖子可见。
APM32F411Boot源码:

APM32F411APP源码:

下载源码后,可在Update.h文件对一些参数的宏定义进行修。如修改设备名称,版本等等信息,Updata_Flag地址和占用空间,APP地址和占用Flash空间等。此协议也可以移植到其他系列的MCU上如APM32F103.只需要将FLASH读写函数修改成APM32F103的接口就可以与上位机通讯进行升级。

感谢
感謝分享

网友A:
CDC没有winusb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C没有winusb好用吧

做个OTA升级,我认为使用CDC Virtual Port Com是最合适,毕竟有现成 Virtual Port Com SDK

knk
@18270291392 :是个好办法,一直以为COM设备没有VID和PID
@knk :你可以把百度网盘链接下载上位机试试,我的上位机会自动打开我的usb设备
@knk :我的上位机工具是靠检查uid和pid进行区分的。
knk
如果电脑上有多个串口,怎么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用WinUSB和HID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B:
感谢,下载用用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问问题啊,都看得懂吗?

这么嚣张

网友D:
非常好的技术分享,源码回复可见,感谢楼主

网友E:
感谢分享,正好需要学习。

网友F:
用USB host U盘升级,或者用USB Device模拟优盘升级不香吗? 还需要配合一个不通用的上位机;

如果用Virtual Port Com ,那直接使用ymodem协议不香吗?

升级的宗旨是 用户使用方便,售后维护人员都能零成本学习使用,才是好的方案哦

仅从USB 方案讨论,欢迎探讨

网友G:
上位机的源码可以开放出来吗? 在学习上位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USB host U盘升级,或者用USB Device模拟优盘升级不香吗? 还需要配合一个不通用的上位机;

如果用Virtu ...

ymodem难道不需要上位机吗?

网友F(2023-10-02):
引用 楼主:
ymodem难道不需要上位机吗?

需要,任何一个终端都行,甚至windows自带的都行,Linux平台就更通用了,所以不需要单独开发呢

网友H:
用Virtual Port Com ,那直接使用ymodem也差不多,看个人喜好,而且ymodem协议的话代码量也不多

网友I(2024-02-04):
666学到了

网友J(2024-03-05):
可在Update.h文件对一些参数的宏定义进行修。

网友K:
分析一下代码很有经验

网友L:
我有很多分析代码的经验

网友M(2024-04-07):
看卡啊 啊啊啊啊啊 a

网友M:
Data_Handler()函数看不到  app跳转boot的程序  麻烦楼主给个app跳转boot的程序设置。

网友N:
I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analyzing code

网友O:
看一下源码,学习了解一下

网友P:
勾选使用Use Micro LIB,对main.c文件进行修改

网友Q:
要看源码

网友R(2024-06-03):
某些参数的宏定义可以在 update,h 文件中修改。

网友S:
某些参数的宏定义可以在更新 h 文件中修改。

网友T:
学习学习,APM32F411Boot

网友U:
APM32F4XX USB OTA升级解决方案,包括完整的源代码和上位机工具,轻松实现固件远程升级,提升设备性能与安全性。

网友V:
学习下上位机源码

网友V:
升级工具可以共享一下源码吗?

网友W:
测试了解一下

网友X:
某些参数的宏定义可以在 Update,h,file 中修改。

网友Y(2024-07-07):
选择使用、micro、库来修改主文件和c文件

网友Z:
选择Use,micro,library来修改主文件和c文件,

网友AA(2024-09-23):
有些参数的宏定义可以在,update,h,file,.,

网友AB:
选择使用,微,库来修改主文件和c文件,,,

网友AC(2025-04-17):
感谢分享,这个USB CDC协议的OTA升级方案非常实用,源码和工具都很完整,已经下载测试,确实有效。

网友AD(2025-11-26):
学习一下,这块一直没有搞定

网友AE(2026-01-23):
楼主的分享很详细,我想问一下在Boot程序中如何判断是否有新的固件需要更新?

网友AC(2026-02-28):
这个项目看起来很有挑战性,你是如何确保在升级过程中数据不会丢失的?

网友AF:
APM32F4XX USB OTA 升级核心是划分 Flash 为 App 区和 Bootloader 区,Bootloader 通过 USB CDC/DFU 协议接收上位机(如 STM32CubeProgrammer / 自定义工具)下发的 bin 固件,校验后擦写 App 区,完成后跳转执行新固件。源码含 USB 驱动、Flash 操作、固件校验逻辑,上位机工具负责固件分包传输与升级指令交互。
总结
Flash 分 Bootloader 和 App 区,Bootloader 负责 USB 接收并烧写固件;
依赖 USB CDC/DFU 协议实现上位机与芯片通信;
源码含驱动、Flash 操作、校验,上位机完成固件传输控制。

网友AG:
APM32F4XX USB OTA 升级方案:固件划分 APP/BOOT 区,BOOT 区通过 USB CDC 接收上位机下发的 bin 固件,校验 CRC 后写入 APP 区;源码含 USB 驱动、固件解析、Flash 擦写逻辑,上位机工具支持固件选择、进度显示、校验;需配置中断向量表偏移,升级后重启跳转至新 APP,保障升级可靠性。
总结
核心是 BOOT 区通过 USB 接收固件,校验后写入 APP 区;
源码覆盖 USB/Flash 操作,上位机支持固件下发与校验;
需配置向量表偏移,重启跳转至新固件。

网友AH:
APM32F4XX USB OTA 升级方案包含核心源码与上位机工具:源码分 Bootloader 和 App 区,Bootloader 监听 USB 指令,接收上位机下发的固件包后校验并写入指定 Flash 区域;上位机工具支持固件打包、指令交互与升级进度显示;升级时芯片进入 Bootloader 模式,通过 USB 传输固件,完成后跳转至新 App 运行,适配现场免拆机升级。
总结
核心由 Bootloader 源码、App 分区逻辑和上位机工具组成;
基于 USB 传输固件,支持免拆机现场升级,含固件校验机制。

网友AI(2026-03-31):
APM32F4XX USB OTA 升级实现:底层划分 APP/BOOT 分区,BOOT 区通过 USB HID/CDC 与上位机通信;上位机工具封装固件数据,按帧发送至 MCU,BOOT 区校验数据后擦写 APP 分区;源码含 USB 通信、分区管理、固件校验逻辑,上位机支持固件选择、进度显示,升级完成后校验并跳转至 APP 运行,稳定可靠。
总结
核心逻辑:分区设计 + USB 通信 + 固件擦写校验;
配套资源:含完整源码和带进度显示的上位机升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