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如何实现Header0,Header1双Header启动

楼主(2023-09-01):
如何实现Header0,Header1双Header启动

网友A:
以boot from SD为例
1、新建一个header-sdcard_b.json文件,里面内容参考header-sdcard.json,然后修改版本号和bl2.dtb、bl2.bin的offset:
{
    "header":
    {
        "version": "0x20230823",
        "spiinfo":
        {
            "pagesize": "2048",
            "sparearea": "64",
            "pageperblk": "64",
            "quadread": "0x6B",
            "readsts": "0x05",
            "writests": "0x01",
            "stsvalue": "0x02",
            "dummy1": "0",
            "dummy2": "1",
            "suspintvl": "1"
        },
        "secureboot": "no",
        "entrypoint": "0x28000000",
        "aeskey" : "5E76953BF598581F925B7995157844747FABE669ABF000345E0EE21B63624D59",
        "ecdsakey": "5E76953BF598581F925B7995157844747FABE669ABF000345E0EE21B63624D59",
        "image":
        [
            {
              "offset": "0x28000",
              "loadaddr": "0x28023000",
              "type": "3",
              "file": "bl2_b.dtb"
            },
            {
              "offset": "0x50000",
              "loadaddr": "0x28000000",
              "type": "4",
              "file": "bl2_b.bin"
            }
        ]
    }
}
2、用nuweriter工具将header-sdcard_b.json转换成header.bin,然后重命名为header_b.bin,把这个bin放到output/images目录
3、修改pack-sdcard.json(目录:board/nuvoton/ma35d1/nuwriter/pack-sdcard.json)添加b 分区的image:
对于SD卡,hearder_b.bin需要放在sector3.
{
      "offset": "0x600",
      "file": "header_b.bin",
      "type": 0
    },
    {
      "offset": "0x28000",
      "file": "bl2_b.dtb",
      "type": 0
    },
    {
      "offset": "0x50000",
      "file": "bl2_b.bin",
      "type": 0
    },
4、修改post-image.sh(目录:board/nuvoton/ma35d1/post-image.sh)
在IMAGE_CMD_sdcard里面添加b分区的image:
#0x600
dd if=${BINARIES_DIR}/header_b.bin of=${SDCARD} conv=notrunc seek=3 bs=512 &>${NULLDEV}
# 0x28000
dd if=${BINARIES_DIR}/bl2_b.dtb of=${SDCARD} conv=notrunc seek=320 bs=512 &>${NULLDEV}
# 0x50000
dd if=${BINARIES_DIR}/bl2_b.bin of=${SDCARD} conv=notrunc seek=640 bs=512 &>${NULLDEV}
5、编译

网友B:
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看看资料。

网友C:
相当于电脑的两个启动分区?

网友C:
好比装了双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