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打开串口设备使用O_NDELAY和O_NONBLOCK的区别

楼主(2023-09-01):
打开串口设备使用O_NDELAY和O_NONBLOCK的区别

网友A:
O_NONBLOCK和O_NDELAY所产生的结果都是使I/O变成非阻塞模式(non-blocking),在读取不到数据或是写入缓冲区已满会马上return,而不会阻塞等待。

它们的差别在于:在读操作时,如果读不到数据,O_NDELAY会使I/O函数马上返回0,但这又衍生出一个问题,因为读取到文件末尾(EOF)时返回的也是0,这样无法区分是哪种情况。因此,O_NONBLOCK就产生出来,它在读取不到数据时会回传-1,并且设置errno为EAGAIN。

网友B:
O_NDELAY和O_NONBLOCK是两个常用的标志位,用于设置串口的非阻塞模式

网友C:
这个O_NDELAY用于在打开串口设备时禁用数据传输的延迟

网友D:
你如果使用O_NDELAY标志位打开串口设备,那么读取和写入操作将立即返回,无论是否有数据可用或是否可以写入数据

网友E:
O_NDELAY在读取或写入数据时,程序不会被阻塞,而是立即返回

网友F:
O_NONBLOCK一般用于设置串口设备为非阻塞模式。在非阻塞模式下,读取和写入操作将立即返回,无论是否有数据可用或是否可以写入数据

网友G:
这个还得看你实际情况的,如果需要阻塞用O_NDELAY否则用O_NONBLOCK

网友H:
其实O_NONBLOCK可以用于其他类型的文件描述符,而不仅仅是串口设备

网友I:
这是配置串口的接收方式的吧

网友J:
一般O_NDELAY和O_NONBLOCK都用于设置串口设备为非阻塞模式,但O_NONBLOCK标志位更通用,可以用于其他类型的文件描述符

网友K:
其实我用的阻塞式还是比较多,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