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中某段函数是在啥会儿调用

楼主(2023-09-01):
将stm32cubemx中void HAL_ADC_MspInit(ADC_HandleTypeDef* hadc)放置在board.c 的末尾,这段函数是在啥会儿调用?

网友A:
回调函数就是一个通过函数指针调用的函数。如果你把函数的地址传递给中间函数的形参,中间函数通过函数指针调用其所指向的函数时,我们就说这是回调函数。

网友B:
开启ADC组件,会在板级初始化阶段调用

网友C:
回调函数就是一个通过函数指针调用的函数

网友D:
你看程序哪里调用了这段函数不就行了

网友E:
回调是在其他函数里通过指针调用的

网友F:
在啥时候调用?一般是初始化的时候会用到吧

网友G:
你可以用find,全局搜索一下,就知道谁调用它了

网友H:
这是初始化ADC的函数啊,你用到ADC的话,就会用到啊

网友I:
这只是个子函数而已,调用就正常调用就可以的

网友J:
该函数用于初始化ADC(模数转换器)的外设时钟和引脚配置。在使用ADC之前,需要调用该函数进行初始化。

网友K:
你用不用到ADC的喽,用到的话,在运行while之前调用就好了

网友L:
这个你还是多看看HAL的程序构造吧,多看看视频

网友M:
正常来说你用cubemx的话,一般是直接给你放好位置了的,就是已经帮你初始化好的,你都不用管这段代码的,除非你想修改其他ADC引脚

网友N:
就在ADC初始化的时候会用到

网友O:
ADC啊,这个挺有意思的,MSPINIT一般就是初始化,你可以goto看看里面都咋写的,就知道这函数是干啥的,是啥时候用的了

网友P(2024-05-12):
可以翻一下库函数

网友Q(2024-09-21):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R: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