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预定位 电机转不停

楼主(2023-09-01):
  084ddemo板,运行 LKS08x_FOC_SensorLessV4.27。 在预定位StateAlign 中已设置
//进入开环爬坡状态
struFOC_CtrProc.eSysState = ALIGN;
运行 电机一直不停转 lskscope 调试工具 显示当前状态机 是在 Align 中。
根据 视频中 电机应该转动指定位置 会停下来的,为什么没有停下来,哪句代码 是 让电机到位就停下来?,没有找到

网友A(2023-10-07):
这种定位方式是一种限位开关还是计数方式呢

网友B:
开环爬坡一般都是应用在什么情况下呢

网友C:
楼主使用的是哪种电机呀 目前是通过什么进行检测的呢

网友D:
这种预定位的方式是什么 是不是数据类型的问题啊

网友E:
你可以看看电流采样和电流环对不对,示波器看相电流和设置的预定位电流一样不,再看LKSSCOPE的ID给定与反馈跟踪如何。因为预定位是施加的ID电流,如果电流环不稳定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
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通知单片机到达预定位置的呢

网友G:
楼主是通过中断处理函数进行处理的吗

网友H:
你好,在ALIGN状态下,角度、电流都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定子产生的力方向固定,电机是不会转的。应该是哪里设置有误,用软件看看角度是否变化;看下开环模式是不是使能了(SVPWM_OPEN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