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l4r5实现同步采样芯片ADS8363

楼主(2023-09-01):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TI公司的AD转换器ADS8363SRHBT,内部集成了低噪声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可编程数字滤波器,具有双通道同步采样功能,最高采样速率高达1M Hz 16位精度,同时具有全差分信号采样能力。ADS8363是一款双16位1 msps模数转换器(ADC),具有8个伪差分或4个全差分输入通道,分为两对,用于同时采集信号。模拟输入与ADC的输入保持不同。输入多路复用器可以在任意一种伪差分模式下使用,每个模式最多支持四个通道ADC (4x2),或全差分模式,允许每个ADC (2x2)转换最多两个输入。
贴出芯片手册中比较重要的几个表:
本应用实例配置使用了模式3,全差分输入模式,且通道自动切换,使用了通道指示位,完全软件模拟时序,控制相关IO口实现了2*2的全差分双通道信号采样切换。
CPU主频配到了100MHz左右,想要实现200K左右的采样频率,用的是定时器去驱动采样和读取数据,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欢迎大家探讨。另外,这款芯片个人觉得不是很好用(不排除个人能力不足没理解透),琢磨了很久。

楼主:
有没有更易于理解的同步采样芯片,芯片手册看了好多遍

楼主:
源代码先不贴了,看看有无讨论热度,寻求更优的思路

网友A:
怎么实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实现的啊?

我是用的定时器去控制的采样和数据读取,目前没需要更高的采样频率,如果需要500k甚至800k,不知道怎样优化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定时器去控制的采样和数据读取,目前没需要更高的采样频率,如果需要500k甚至800k,不知道怎样优 ...

这个读取速度是不有硬件限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读取速度是不有硬件限制啊?

应该是有的,比如CPU主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