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Arm Cortex-M处理器中M0的运算速率是不是最低

楼主(2023-09-01):
ARM Cortex-M系列处理器进阶选型秘籍中,同样数据量的code, M0 的运算速率是不是最低?

网友A:
最基础的指令

网友B:
这个是专门做控制的吧

网友C:
它的指令都是最基础的

网友D:
也不一定吧,得看主频之类的

网友E:
没研究过啊,不过不是命名M*就按这个排序的哈

网友F:
说最低有点夸张了吧

网友G:
其实有些时候M3不一定比M0好用的哦

网友H:
这个还是具体研究具体分析的

网友I:
运算速率不是按照主频来说的么

网友J:
你用coremark来跑个分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K:
其实有些时候M0我觉得性能更好更优秀一些

网友L:
好像是M0最低的吧,毕竟内核在哪里

网友M:
你看看coremark的排行榜,里面有M0的排行榜,也有和其他的对比,你多看看

网友N:
没对比过运算速率,不过一般用M0都是为了低功耗啊,或者是性价比很高才会用

网友O:
m0更适合做控制

网友P:
是的,一般来说,ARM Cortex-M系列处理器中,Cortex-M0处理器的运算速率可能会相对较低。这是因为在相同的工艺和频率下,Cortex-M0处理器的指令集和内部结构相对简单,其处理能力和性能也会相应地降低。

网友Q(2023-10-24):
用coremark来跑个分看看

网友R(2024-01-09):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S: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