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芯片如何实现ADC+DMA+TIM方式采样AD数据呢

楼主(2023-09-01):
我是新手小白,我有裸机调试好的可以实现ADC+DMA+TIM采集电压电流数据并做FFT然后显示在液晶上的程序,现在想实现多线程操作,把采集数据、FFT变换和显示数据分成三个线程操作。我现在移植好了BSP,知道了如何在main.c里创建线程,现在无法着手的问题是这套裸机程序要怎么配合RTthread系统,初始化DMA、ADC、TIM?是不是还是按照裸机一样将这些驱动放在board.c里初始化好,然后在main函数前调用初始化函数,再将实现功能的代码放入线程入口函数。想想也不太对劲,这样的话不就和裸机差不了多少。看了官方的入门视频,有介绍了I/O设备的操作。在RTthread里,调用API函数rt_pin_mode操作I/O口。那ADC+DMA+TIM是否也可以这样操作啊?怎样整合起来让整体协调呢?**大神给我指点迷津,感谢

网友A:
裸机都能实现,上系统干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裸机都能实现,上系统干嘛

可以不用考虑实时性

网友C:
楼主可能是RTT的基础操作都没研究懂吧,可以看看视频的呀

一般是先初始化内核,然后在初始化外设,因为在内核里就已经有任务调度之类的了

网友D:
其实你都有裸机完成好的程序工程了,就继续沿用一下呗

网友E:
6.我是很不习惯用操作系统,虽然操作系统能更加的简洁明了一些

网友F:
4.网上有很多逻辑移植到操作系统之中的例程,可以看看

网友G:
楼上二位怎么还带个数字

网友H:
5.RTT现在是很火奥,我看很多都用的RTT的操作系统开发的

网友E:
我是很不习惯用操作系统,虽然操作系统能更加的简洁明了一些

网友I:
初始化设备外设的话,就正常初始化就行,在内核初始化之后就行

网友J:
不如先去看看RTT的环境工程搭建呢,这么说你可能也不是很容易理解的

网友K:
你先初始化内核,然后初始化设备,然后再写用户应用逻辑,再最后启动调度器就好了

网友L:
给你个配置例程参考下。

定时器触发STM32 ADC的采样转换示例
至于RTthread方面的问题就靠你自己了。

网友M:
这里任务调度协调注意有些需要加进程锁,不然也容易出问题的哦

网友N:
好像有提供裸机的例程

网友O(2023-10-07):
STM32F407IGT6系统,测量10路交流电网信号,双ADC转换,定时器4产生转换脉冲,每一路信号一个信号周期(自动跟踪电网频率变化改变T4值,标称20毫秒)转换128个点数据,DMA传输,自己的FFT软件计算U、I、P、Q、COS等电网参数。

网友P:
可以看看文档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