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预定位 电机一直不停转,不会停止

楼主(2023-09-01):
  084ddemo板,运行 LKS08x_FOC_SensorLessV4.27。 在预定位StateAlign 中已设置
           //进入开环爬坡状态
        struFOC_CtrProc.eSysState = ALIGN;
        运行 电机一直不停转 lskscope 调试工具 显示当前状态机 是在 Align 中。
根据 视频中 电机应该转动指定位置 会停下来的,为什么没有停下来,怎么让电机停止什么原来。哪短代码 是 让电机到位就停下来?没有找到

网友A:
void StateAlign(void)里将struFOC_CtrProc.eSysState = ALIGN; 后电机应该停在align,没有停止的话,你将 lskscope关了再开,同时将demo板关电再开应该可以,如果还不行就看下void Task_Scheduler(void)那里有没有设置特别的玩意。我也刚玩这板

网友B:
电流采样有没有确认,如果电流采样不对,预定位会异常,预定位也是使用电流闭环的。建议可以使用论坛最新的版本4.29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采样有没有确认,如果电流采样不对,预定位会异常,预定位也是使用电流闭环的。建议可以使用论坛最新的 ...

4.29 版本 在哪里,没有找到。 麻烦给个链接

网友(2024-07-26):
4.29哪里有啊

网友C:
论坛学习资料里面的压缩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