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代问——变压器和频率的关系

楼主(2023-09-01):
一直做硬件,开关电源非常薄弱,但又市场离不开开关电源,有时候,看着这个电源100W,这个电源60W,但是看看变压器规格是一模一样的,也不知道是被忽悠了,还是实现技术不一样,所以就有了这个求知贴,
比如EF32变压器,如果是反激,60kHZ,功率也就是100W左右,但是如果频率到100kHZ呢,是多少功率呢,是不是可以100khz/60khz*100W=167w呢?是不是就是这么粗暴的方式呢?估算我觉得可能有这种粗暴的方式,但是实际设计应该不会那么粗暴。
所以为了拓展知识面,在这里求教,**有高手,可以传授,万分感谢!

网友A:
反激电源提升频率后的后果:
1、电感不变,充电电流下降。储能公式L*I^2/2,明显I下降,造成储能平方率下降。
2、如果原来反激电源是电流模式,原来的电感,在100khz下,能达到一定电流,电流模式起作用,储能一样。功率会有提升。
第一种情况,要想提升功率,需降低初级电感,才能达到提升功率的目的。
第二种情况,主要是变压器温升,和开关管温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激电源提升频率后的后果:
1、电感不变,充电电流下降。储能公式L*I^2/2,明显I下降,造成储能平方率下降 ...

多谢坛友的指点,有些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网友B:
猜对了。+10086

网友B:
反激型开关电源输出功率理论上取决于磁芯存储的峰值磁能乘以交换频率,(磁能正比于磁芯体积与磁场强度的平方,不同磁芯材料的单位体积可存储的磁能不一样)。如果峰值磁能不变,改变交换频率 ,输出功率就正比于频率。

实际上频率增加后,变压器损耗也增加,为了不使磁芯过热失效,只好降低磁场强度Bmax使得发热损耗与低频时一致,而存储的磁能峰值与Bmax的平方成正比,所以输出功率也会低于上述的理论值。

收到,学习了。

网友C:
反激开关电源有2种工作模式
1种工作模式下是可以的,前提是初级电感足够小,次级二极管电流足够大
另外一种好像 好像和频率关系不大,但是开关管和二极管的电流小很多